关于轴件热处理加工问题

楼主(2015-06-11):
轴件是毛坯调质后加工还是粗加工后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车好?

网友A:
看材料怎么来的了,

中等直径的,快锻机下来的,很规矩的料,调质后加工到尺寸就可以了,

水压机下来的料,先开粗,探伤,留量调质,再精加工

网友:
给个参考  机床主轴工艺   锻造------正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表面淬火及低温回火----磨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材料怎么来的了,

中等直径的,快锻机下来的,很规矩的料,调质后加工到尺寸就可以了,

一般市场上买的棒材呢?

网友:
粗加工后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车好

网友:
先粗加工,然后 热处理,在精加工,因为热处理后会变形的

网友:
楼主需要看这个轴的用处,一般的汽车用的,采用锻造-热处理-机加工,就可以了;而船用的比较大的就是锻造-粗加工-探伤-调质-精加工

网友:
轴的热处理和加工都是很成熟的东西了

楼主:
我想从三个方面考虑:一个是加工难易程度,一般的45#当然没问题;二是毛坯调质处理能不能“透”,调质深度对轴性能有没有影响;三是费用问题,有的件余量大,热处理费可以少一些。

网友:
当然是粗加工后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