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91D镁合金牌号是国外的牌号? 还是国内牌号?

楼主(2015-06-11):
AZ91D镁合金牌号是国外的牌号? 还是国内牌号?

那么国内牌号是多少呢

网友:
是ASTM的标准,国标不清楚也,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百度百科:AZ91D属于铸造镁合金类,主要依靠压力模具铸造辅以后加工的方式加工,可以用电泳等表面方式改变外观。特点是比强度高且耐腐蚀较纯镁大幅提高,主要用于电器产品的壳体、小尺寸薄型或异型支架等。A代表金属铝Al,Z代表金属锌Zn,9代表铝的含量为9%,1代表锌的含量为1%,最后的D为辨识代码。(国标 GB/T5153-2003)

貌似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