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学习寻找实用教程

楼主(2015-06-11):
最近在用pore和cad时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即使能解决,但是感觉走了弯路,分析应该是没有找到直接指令,导致费时费力,在咱们论坛中哪里可以找到软件实用教程!

网友A:
搞纯机械的吗?是的话建议学SW吧,虽然俺一直钟情于牛叉,SW有比较系统的教程 王江平的,SW官方培训的。

网友(点评):
有曲面么?

楼主:
需要pore及CAD的,用习惯了,其实这就是个工具,精通一两个就行,本人也是基于这个请教各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纯机械的吗?是的话建议学SW吧,虽然俺一直钟情于牛叉,SW有比较系统的教程 王江平的,SW官方培训的。

大侠有曲面的,但是做曲面一般不考虑SW啊,SW做曲面及其不舒服,要求较高的CATIA次点的NX

网友B:
我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

反正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