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介绍导轨的几种形式,疑问

楼主(2015-06-11):
有个疑问,书上介绍导轨的几种形式,有V-平,平-平,V-V,既然V-V难于制造,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种结构?有必须要这种的结构的设备吗?观察车,磨,刨,上都没有在种结构,所谓抵抗倾覆力矩,不知道龙门铣床上有没有?

网友A:
我也没见过V-V的

网友(点评):
高精度的设备上有用双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见过V-V的

我们现在的磨床砂轮侧导轨是V-平的,工件侧导轨是双平的,对比我以前使用的磨床,工件侧导轨都是有个V的,现在的看起来总感觉抵抗径向的位移差许多,不知道是现在的这种设计先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网友B:
见识下V-V-平-平的组合。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只有一只筷子?这么长的筷子,说明是超级富豪啊,马未都说,筷子越长,家境越殷实,桌子大,菜多,筷子短了,够不着。

网友(点评):
哪有筷子,一根棒棒吧。

网友(点评):
这是那台G18,翻新好了?

网友(点评):
不必翻新,1979年的机床,导轨精度2.5um/11x18英寸。呵呵~

网友(点评):
合着你拆了检一遍,清理清理,转手就卖了哇。正常情况下,这四条导轨要铲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换了主轴轴承哈,5000美元一对呢。丝杠手工研磨恢复精度,除了襄钢导轨没拆下来,都拆了清理、更换、重装了一遍。

网友(点评):
这镶钢导轨,是氮化处理的,不用铲刮哈,手工研磨。失去精度,很难弄的。它原厂生产的方法是,小研磨块粗研,达到精度后,有个整体研磨冶具,研一下,每研八台就修研具了。讲究的很呢。

网友(点评):
17万5的那种?真是要功力。没见过真机,毫斯的真机见过。

网友(点评):
最近把它4万转的磨头装夹刀具的方法给改了,闹了很多笑话,有空传点图片上来,哈哈哈

网友(点评):
如果按17万5的转速运行,寿命有多长?

网友(点评):
要看17.5万的磨头?

网友(点评):
你说刀夹,我倒有点印象了,看那台毫斯的时候,旁边放着个装刀的工具,是液压涨还是热胀的,当时也没问。

网友(点评):
转起来声音像直升机在你头上转啊,一般不是必须的、急的工件,公司都不让用哈

网友(点评):
好像我答应给P大图片的,我找找,这就发上来

网友(点评):
谢过逛逛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识下V-V-平-平的组合。

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
@Pascal ,@螺旋线
17.5万转磨头外形及内部结构。主轴被操作工敲断了,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这敲一下可值不少钱啊

网友(点评):
电主轴声音小,趋势是电主轴哈。一般电主轴4-5年一点问题也不会有的,你们搞出个每三个月必须换轴承,真有点不可思议。陶瓷球的混合轴承,轻预紧是常见的结构了。设计时,不要光顾锭子发热,还要看到转子发热。

网友(点评):
转子发热不会像锭子那样有水冷,只有靠空气交换散热,所以主轴就会伸长,后轴承哈,一定要在设计上用弹簧预紧。

网友(点评):
所以,MOORE推崇气动主轴。

网友(点评):
它也有电的,气动的马力小,优点是不用冷却水时,空气吹吹工件被磨削的表面,操作者都很喜欢,干静! 但你要磨凸轮类的工件,气动力太小了哈,一个电的比它快好多。

网友(点评):
有没有注意到它那个风轮啊,就密密麻麻的钻了一排小孔,进气口斜着4个对它吹气。

网友(点评):
看到了,风动磨头,转速的稳定性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不是风动专家,不清楚。它的转速与马力可调整压缩空气的压力来调整,其余的估计就交给那只轮子的惯性了吧。不太清楚。

网友B:
4万转的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马力大啊,就是小砂轮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这个1马力(0.9),最常用。小孔可磨到5-6英丝,再小的就有6万转的了,还要小,就17.5哈。

网友(点评):
打住了,哈哈哈。搜索了一大堆精密导轨铲刮的图片,想写篇好的来的呢。后来想想,写出来也没人理解,罢了!电主轴也一样啊,写出来有何用?反而误人子弟。呵呵,跟你打屁最好玩,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别啊,还等着精密导轨呢。

网友(点评):
这两天一堆烂事,还要出个长差,火炉啊,日子选得真好。

网友(点评):
导轨这事,没图说了没人明白,要写到各种铲刮的优缺点及哪种铲刮最好,太太太长了哈。老兄一句法话,铲刮方向对阻尼的影响我看到了哈。在行内了,不过你是搞狗屁电的。哈哈哈哈哈。有时间我把资料整理下,发给你吧!

网友(点评):
好,我等着。慢慢写。脑袋再厉害,没有强壮的身体,白搭了。机床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万转的是这样的

见识了,两位大师

网友(点评):
不玩机床的,不要去研究,这东西道道非常深的,尤其是精密机床,做好你本职的事,弄透了,就好。

网友:
@螺旋线  终于把Moore 4万转磨头夹持刀具的方式改掉了,原主意是SKF的,不知为啥没有实施。

网友(点评):
你没@着我啊。跳动能多少,重复性?旁边两根是做什么的?SKF的方案?等于是抄的?

网友(点评):
气会从那些孔里吹出来?

网友(点评):
莲花和灿鸿未来之前,得赶紧跑啊。

网友(点评):
那些小孔是吹气的。跳动,芯棒近端4微米,远端7.5微米,这是重复N次的最坏的数据。抄的。是从照片上抄的。

网友(点评):
不过要等一批夹头使用后才会有确实数据。有空聊聊东洋螺旋线磨头哈。

网友(点评):
旁边两根,最右面带螺帽的,是MOORE的原始主轴,另一根是新改的ER主轴。

网友(点评):
你没研究过豪斯的夹头?等我进入正常模式吧,天天赶路,被台风追着跑。

网友(点评):
明天就去看看,全世界最大的二台豪斯坐标磨的其中一台。锥度磨削不能重复了,豪斯不修,要他买新的。顺便看看磨头。对豪斯不怎么熟。、下面把Moore的40K里一对轴承改为2对,呵呵,精度马上就上来了!

网友(2015-07-11):
@螺旋线
今天仔细看了看豪斯(hauser?),夹头也是ER的,机器大,用的是ER20。我俩别说的不是一件事哦。

网友(点评):
这是老机器,新机器不是这样的,大概5年前我见的一台新机。不是热装就是液压装的。设备旁边放着个专用的设备。

网友(点评):
为什么你@我没效呢?

网友(点评):
@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它的机床很少,你有点图片?

网友(点评):
为什么你@我没效呢?不清楚啊

网友(点评):
几年前的事,没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万转的是这样的

这是雪铁龙齿轮?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不是人字齿。是涡轮,洋气的说法叫“透平”。

网友:
@螺旋线

你说的不会是它数控类的自动换磨头?在线下装磨头时,它有个长度对刀装置。HSK锥柄要拉进拉出的。

网友(点评):
不是自动换磨头的,但是有点这意思,因为是用CBN,很细的,所以要求跳动越小越好。

网友B:
@螺旋线
这里来玩?

网友(点评):
@螺旋线 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
这里来玩?

@逛逛论坛
@逛逛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逛逛论坛
@逛逛论坛

好吧,下面给你看看4万转带HSK结构的电主轴。呵呵,别急,我得找找

网友:
@螺旋线

4万转电主轴,用了11年,撞车才拆下来的。德国的产品。7005C的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个轴我们有一根,感觉一般,一直在库房扔着呢

网友(点评):
哎呀,把房大侠给惊动了哇。你们的现在主轴到什么水平了?

网友(点评):
螺旋,老房也是道中人?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老房是道上的,可以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