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断点的问题

楼主(2015-06-11):
中心线,被打断了,怎么恢复过来呢?
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指令

网友A:
重新画吧,非技术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吧,非技术性问题

整张图重画?太费时间了吧

网友:
只重画该条中心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张图重画?太费时间了吧

重新画中心线,选取相应的参考,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中心线,选取相应的参考,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有个按钮,移除所有断点,离的太远,没看见
绘制中心线,画出来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