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3的弹簧钢加热后如何校直?

楼主(2015-06-11):
公司有一产品,用直径13的弹簧钢盘条条直切断成433mm后,经加热950度后又弯了达到5mm,这样对我后成型有影响,各位专家有没有好的方法保证加热后还是直的?

网友A:
过矫直机咯,有多种款式可选。

再不就是用手工矫直咯。

如果有合适的机具也可以采拉伸矫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矫直机咯,有多种款式可选。

再不就是用手工矫直咯。

数量比较大手工不可能,为了成本拉伸矫直也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