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电动缸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5-06-11):
   近来要应用电动推杆和电动缸做一个设计,选型的时候看了一下电动缸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地方不太清晰,想请教各位大神,就是电动缸丝杠,和移动的推杆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轴承?那个轴承和推杆之间有相对滑动?

网友:
有一个铜套

网友:
用的是滚柱丝杆吧

网友:
可能是四氟乙烯套,是支承丝杆的,丝杆一头固定,另一头支承的形式。

网友(2019-07-15):
应该指的是丝杆螺母?螺母里含有滚珠,通过丝杆的转动,能让螺母进行直线运动,这也是把电机的线性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一个过程,我们专门做这个电缸的,可以找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