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调质处理、热处理的区别

楼主(2015-06-11):
我们平常所说的发黑处理、调质处理、热处理是指的同一种热处理工艺吗?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有种处理方式是增强金属表面的耐磨性能的热处理方式是其中的哪一种

网友A:
1,发黑是一种表面处理,美观和防锈作用,多半是自动化设备上的零件。2,调质,多半是45#钢,为了增加韧性。3,热处理,加强产品硬度,耐磨性。做什么处理跟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发黑处理是表面形成氧化膜,避免生锈吧;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一般是中碳钢,目的是强度和塑性的综合提高;热处理种类太多,不好说

网友:
发黑处理是一种化学防锈处理,兼具防锈和美观的功能

而调质只是热处理众多工艺中的一种,

建议楼主这些基本的概念性问题多多百度一下,百度百科这些只是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B:
1.发黑主要是防锈,一种化学表面处理的方法,在零件表面形成一种致密的氧化膜,隔绝空气,起到防锈作用,常用于外观要求不高的零件,又称为发蓝。
2.淬火加高温回火称为调质,可以得到更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3.热处理是指将金属材料通过加热、保温和冷却的手段,改变材料表面或内部的化学成分与组织,获得所需性能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常见的热处理方式有:退火、回火、正火、淬火、渗碳、渗氮、调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发黑主要是防锈,一种化学表面处理的方法,在零件表面形成一种致密的氧化膜,隔绝空气,起到防锈作用,常 ...

我记得有种处理方式是增强金属表面的耐磨性能的热处理方式是其中的哪一种?

网友(点评):
哪种都不能,高频可增加耐磨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种处理方式是增强金属表面的耐磨性能的热处理方式是其中的哪一种?

QPQ

楼主:
引用 网友C:
QPQ

QPQ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种处理方式是增强金属表面的耐磨性能的热处理方式是其中的哪一种?

提高表面的耐磨性能,就是要提高表面的硬度,硬度提高了耐磨性也就提高了,可以淬火,渗碳、渗氮都能做到,根据实际使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
这种问题就别问了,百度一大把,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是有多懒!!!!!

网友:
应该先去找资料看的 不能随便想到一个问题就来问 找不到资料再来问。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书上网上都有。自己不找资料 过一个月后你又忘记了

网友:
发黑处理是将钢件置于亚硝酸钠的氢氧化钠浓溶液中处理,使工件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膜层黑亮,有防护和装饰作用。而调质处理是碳钢件淬火+高温回火,可得到较好的力学性能,如强度,韧性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QPQ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是做机械的吗?我还不是工程师,只是个机加采购,这些都要了解的很详细....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
增加表面硬度 耐磨性的热处理方式是 渗碳和渗氮

网友:
百度就好了。。。。

网友(2016-09-08):
增加表面耐磨和康疲劳常见渗碳和渗氮等热处理工艺。

网友(2018-05-26):
引用 网友A:
1,发黑是一种表面处理,美观和防锈作用,多半是自动化设备上的零件。2,调质,多半是45#钢,为了增加韧性 ...

网友:
304不锈钢如何退火

网友:
发黑处理是一种化学防锈处理,兼具防锈和美观的功能

而调质只是热处理众多工艺中的一种

网友: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

网友(2018-08-01):
QPQ可以的,提高表面硬度,也耐磨,而且基本不变形,粗糙度也变化不大

网友(2019-02-16):
吧主太懒

网友(2020-12-04):
不是同一种 详情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