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快捷键?

楼主(2015-06-11):
UG8.0中,软件带有默认的快捷键吗?在软件中如何查找?若自己设快捷键该如何设,从什么命令中设置?

网友A:
命令栏空白处右击→定制(在最下边)→键盘(右下角)--可以自己设置快捷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栏空白处右击→定制(在最下边)→键盘(右下角)--可以自己设置快捷方式

ug有统一的快捷键吗?

网友B:
UGNX有很多默认的快捷键,比如“Ctrl+B”隐藏、“Ctrl+Q”完成草绘、“Q”完成草绘、“Shift+F8”定向视图到草绘......等等。

也可以通过“定制→键盘”,自定义常用命令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NX有很多默认的快捷键,比如“Ctrl+B”隐藏、“Ctrl+Q”完成草绘、“Q”完成草绘、“Shift+F8”定向视图到 ...

默认的好像就零星的有几个吧!我想知道UG有没有统一的快捷键,或者大家都用的比较统一的快捷键,这样以后就不至于换台电脑就快捷键都变了没法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