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3/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11):
ZG3/4”好像是一种锥螺纹的标注方式,求教:它代表什么意思,具体是什么含义?它表示的是锥螺纹的哪一个尺寸,是大口的直径,还是小口的直径或者什么的?

网友A:
这是老国标上对锥管螺纹的标注方式,现在统一用GB/T7306-1987代替了

网友A:
从国标上摘录的

网友B:
3/4寸锥管螺纹,表示螺纹的公称直径,螺纹牙型55°,螺纹具有1:16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国标上对锥管螺纹的标注方式,现在统一用GB/T7306-1987代替了

谢谢,你说的是55度密封管螺纹的标准GB/T7306.1~GB/T7306.2-2000的标准吗?
老标准现在的手册上都没有啦,它跟现在标准中尺寸的对应值是一样的吗?ZG3/4"对应的也是现在标准中3/4的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国标上摘录的

这是现在的标注吗?它跟老标准的对应值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55度密封管螺纹的标准GB/T7306.1~GB/T7306.2-2000的标准吗?
老标准现在的手册上都没有啦 ...

是的,老标准取消了
牙型角55度,圆锥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寸锥管螺纹,表示螺纹的公称直径,螺纹牙型55°,螺纹具有1:16锥度

3/4代表的是英寸吗?1英寸是25.4mm吧,那是不是表示它的公称直径是25.4*3/4呢?
锥度1/16是55度的管螺纹都是1/16,还是只有3/4的管螺纹是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老标准取消了
牙型角55度,圆锥1:16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37ed277fa26925c52cc5bf50.html

可以看这里介绍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37ed277fa26925c52cc5bf50.html

可以看这里介绍比较详细

哈哈 谢谢分享 我去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4代表的是英寸吗?1英寸是25.4mm吧,那是不是表示它的公称直径是25.4*3/4呢?
锥度1/16是55度的管螺纹 ...

是英寸,如果要加工直接用英制刀具,硬要换算成公制就有点不伦不类了,55°和1:16锥度是共存的,这个标准下的锥管螺纹都是这样

网友:
管螺纹新旧国标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3/4代表的是英寸吗?1英寸是25.4mm吧,那是不是表示它的公称直径是25.4*3/4呢?
锥度1/16是55度的管螺纹 ...

不是那样换算的,看我三楼贴的那个对照表,要查表的
3/4英寸对应基准直径是26.4
另外,《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里管螺纹部分有详细介绍

网友:
GB/T7306-1987

网友:
锥管螺纹

网友:
管螺纹的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