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般的硬齿面圆柱齿轮减速机热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5-06-11):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减速器的承载能力受机械强度和热平衡许用功率两方面的限制“。
这个热功率具体从哪些方面影响减速机的承载能力的呢?
1.影响润滑油温度,过高(大于85度)会变质。油温高,黏度会降低,油膜不易附在齿面,油膜强度会变小吗?
2.温度高,齿面的疲劳强度会降低吗?

网友:
有影响的

楼主:
问题1:GBZ 22559.1-2008 齿轮 热功率 第1部分:油池温度在95℃时齿轮装置的热平衡计算.pdf

     3额定热功率的判据
    维持在允许的油他温度下工作,对齿轮装置的寿命是个关键。因此,在选用齿轮装置时,不仅要考
虑额定啮合功率,还要考虑额定热功率。
    原始的领定热功率判据是允许的最高油池温度。由于油的氧化和默度的降低,过高的油池温度会
影响齿轮装置的运转,降低油的翁度会引起轮齿之间和轴承接触面之间的油膜厚度降低,导致这些零件
的寿命降低,为了达到齿轮装置要求的寿命和性能,必须评定和限制运转时的油他温度。
    一般用限制最高的抽池温度不高于95℃的方法,评定齿轮装置的额定热功率。但根据齿轮制造商
的经验和应用的要求,也可选择油他温度高于或低于95℃(见第8章).

楼主:
GBZ 22559   齿轮 热功率

楼主:
温度升高---润滑油粘度降低---油膜厚度变小----齿轮承载能力减小---温度再升高-----润滑基础油分子结构破坏----润滑失效---齿面胶合,热变形---温度再升高---齿轮金属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