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管子的密封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5-06-11):
(汗,发了一次贴没编辑好,重新发)
某一产品,类似于铸造铝合金管子,需要进行压力试验。压力在2.4MPa。
由于该产品不能在端面密封(即不能两端压住,进行密封),也不能密封外部。所以,考虑用一橡胶圈产生大变形,从而与管子内壁接触,来进行密封。设想结构如图1所示。此结构,通过油缸杆拉紧使橡胶圈产生变形(油缸另用一油缸固定,并能退出管子)。
拉紧后猜测会产生如图2的变形。
橡胶圈变形后,会在管壁产生一接触压力,当有压力P时,会与管壁产生一摩擦力F1。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想要达到密封要求,那么是不是只要让摩擦力F1大于橡胶圈环向面积所受到的推力即可?还有,这个压缩量与摩擦力的关系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偶尔一次在论坛,看到了类似的帖子,当时只是看了一下,也没有做记录更没有回帖,最近查了很久也没找到。记得害怕伏枥老先生还回复了那个帖子。以后,遇到感兴趣的,或者讨论技术问题的帖子,一定要做好记录啊

网友(点评):
所以我留个言,哈哈,以后好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偶尔一次在论坛,看到了类似的帖子,当时只是看了一下,也没有做记录更没有回帖,最近查了很久也没找到。记 ...

大侠也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A:
二十三倍大气压,光靠摩擦力拉不拉的住呢?万一拉不住,喷出去伤人伤物。。。
在管子外面加个装置拉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三倍大气压,光靠摩擦力拉不拉的住呢?万一拉不住,喷出去伤人伤物。。。
在管子外面加个装置拉住管子 ...

忘了说,试压的介质是水。试验过程中,有防护的。

网友B:
看固定,一端打压的话摩擦力大于推力应该理论上行,但是实际操作不一定,你这个前提是接触非常良好

网友C:
这个要具体看工况,才可以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固定,一端打压的话摩擦力大于推力应该理论上行,但是实际操作不一定,你这个前提是接触非常良好

关键是这个计算还不太好计算。多大的压缩量产生多大的摩擦力,还有压缩量是多大,目前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大侠有没有其他的好建议?

网友(点评):
你不是打压么,为什么要计算呢,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保证这端堵着,没有泄露。达到压力管子没出现问题,保压一段时间,证明管子承受要求压力就行了,这端随便你加多大力,只要管子这段不变形,打压时不泄露,不破坏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具体看工况,才可以作答

大侠,介质为水,压力为2.4MPa。橡胶圈打算采用丁腈橡胶,硬度在50-70之间。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如果是直通管,两边一样的话,就没啥问题。
实在不放心,中间穿根细轴,两边连接

网友E:
你的检测压力太高,这样的效果不好,你的夹具设计也不太恰当,它容易松脱。

我们用过涨形橡胶,还自己制作过气囊,充气膨胀密封,检测压力在一个大气压以下,效果不好,寿命短,稳定性差。夹具在内压作用下会变形,还会松脱。

建议你降低压力,使用渗透能力更强的氦气做介质,使用质谱仪做探测器,来检测密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通管,两边一样的话,就没啥问题。
实在不放心,中间穿根细轴,两边连接

现在的问题是两端密封头,都有固定的东西。只是不太确定,这么大的间隙只靠橡胶变形量产生的摩擦力是否能封住2.4MPa的压力?如果间隙小了(类似于O型圈)那么肯定能密封住的,现在间隙最大到5mm,而且变形又不太规则,橡胶与管壁的摩擦力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计算。

网友(点评):
两边一样的哪会有摩擦力嘛?间隙尽量小,小不了,厚度加大就行了.

网友F:
通过计算压缩率及填充率看看密封如何,完了再计算摩擦力,之后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固定,一端打压的话摩擦力大于推力应该理论上行,但是实际操作不一定,你这个前提是接触非常良好

回1989大侠,如果是小间隙密封的话,那就没问题了,但是现在间隙较大,间隙最大在5mm。而且现在考虑的是依靠橡胶圈的变形与管壁产生的摩擦力密封,还有橡胶圈变形后在试压时不至于偏离距离太大。想象中可能会出现如下图的情况
橡胶圈在压力升高时,由于摩擦力不够变形量有太大,由于间隙太大不能填充无压侧的空间,就会造成泄漏

网友(点评):
嗯,对的,会产生这种情况,那可以改变材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检测压力太高,这样的效果不好,你的夹具设计也不太恰当,它容易松脱。

我们用过涨形橡胶,还自己制 ...

回房fmdd大侠。这个产品需要做到2.4MPa的压力试验,降低压力是不太可行的。您说的确实对,原先考虑用一油缸顶住密封头来分担试压时在密封头产生的推力,现在仔细一想,不可能分担这个推力的,这个推力是靠橡胶与管壁的摩擦力来平衡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更不容易密封了。
摩擦力太大就要平衡试压时的推力,摩擦力太小,橡胶圈又不一定能充满无压侧的5mm间隙。看来这个结构确实不太恰当。
您说的氮气,质谱仪检测没有接触过,一会就去了解一下。又学到一个新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计算压缩率及填充率看看密封如何,完了再计算摩擦力,之后就能用了

查找资料,橡胶压缩率一般最大使用在30%,考虑用体积不变的方法计算压缩量,但是变形又不太规则,所以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通管,两边一样的话,就没啥问题。
实在不放心,中间穿根细轴,两边连接

仔细考虑以后,也决定加大橡胶圈的厚度。
摩擦力应该有的吧?即使将两端密封头中间穿轴,连为整体,但是裸露在环形间隙之间,与试压介质接触的橡胶圈,水的压力也会对橡胶圈产生向无压侧的推力吧?如果橡胶圈与管壁之间接触应力不够大(摩擦力不够大),然后橡胶圈产生变形又不能充满大间隙,就会造成泄漏吧?
所以,我想在这种大间隙情况下,一种方法是橡胶圈与管壁之间接触应力较大,能够克服试验压力,不会发生大变形(及时发生小变形,也能充满间隙);再一种方法是加大橡胶圈厚度,及使橡胶圈与管壁之间接触应力较小,但是由于橡胶圈较厚,变形后能充满间隙(此时接触应力也就变大了),也能达到密封效果。不过貌似我的这两种想法都是希望,通过较大的变形来填充间隙,以达到增大接触应力,实现密封的目的。
不知道我这两种想法对不对?

网友(点评):
用两层比仅加厚度有效的多

网友G:
将两根管子固定住,然后在两管连接处用卡管器(内侧有密封橡胶的)卡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两根管子固定住,然后在两管连接处用卡管器(内侧有密封橡胶的)卡紧

不知您说的卡管器是什么,类似于管箍吗?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大侠能否给介绍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通管,两边一样的话,就没啥问题。
实在不放心,中间穿根细轴,两边连接

您说的两层是什么意思?两个橡胶圈,还是一个橡胶圈分上下两层呢?我想增加厚度的目的是因为,查相关资料橡胶压缩率一般最大使用到30%,假如线径为25mm的O型圈,压缩率为30%,变形后宽度变为31mm,压缩量也不一定够(因为间隙为5mm),所以为了获得大变形量,只有增加厚度较为合适。

网友(点评):
说半天不如试一下,去市场买块橡胶回来,或有差不多尺寸的减震垫,让师傅们修光点,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H:
在橡胶膨胀处的管壁上车几道浅浅的圆环纹路,哪怕2-3丝都可以,应该可以让摩擦力增大不少

理论算不出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固定,一端打压的话摩擦力大于推力应该理论上行,但是实际操作不一定,你这个前提是接触非常良好

现在想把橡胶圈增大宽度,希望充压变形后能充满无压侧的间隙。
能适合这种工况的橡胶,目前打算用丁腈橡胶或天然橡胶,降低橡胶硬度。查找相关资料,橡胶压缩率最好不要超过30%,所以想来想去打算增大橡胶圈厚度。不知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降低硬度,那么变形可控制性就差了,增大厚度是个方法,建议另一个方案,在这个装置上串联两套压缩胶圈,一个硬一点,一个软一点,就ok了。这样比增厚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橡胶膨胀处的管壁上车几道浅浅的圆环纹路,哪怕2-3丝都可以,应该可以让摩擦力增大不少

理论算不出来, ...

大侠,咱们都是“花”(不过俺可是男的啊)。
这个管子内壁还是不能加工的,因为试验合格后后面还要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咱们都是“花”(不过俺可是男的啊)。
这个管子内壁还是不能加工的,因为试验合格后后面还要用呢 ...

俺也是男的,哈哈

内壁稍微增加一点螺纹线怕什么?这个设计应该可以合理要求的吧,那个地方既然是密封橡胶圈的位置,也不会有其他作用,增加一点摩擦力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们公司做产品一般用O型圈,这东西尽量不要让它过压缩,即放松后它能够恢复原状,不然密封效果会受很大影响。
附件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数据手册,仅供参考。如有问题,还请指点。

网友:
如果管壁厚度,材质硬度允许,可否用油缸顶住锥形塞进行密封?

网友:
若果直径可以考虑油缸活塞杆的密封结构,使用专用油封效果会好点吧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堵上厚厚一层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您说的卡管器是什么,类似于管箍吗?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大侠能否给介绍下呢?

是的,类似,内侧有橡胶,外侧有不锈钢铁皮,好几根螺丝上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片

网友(2015-12-31):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新注册账号看到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和你请教,谢谢!

网友:
压力过大或是时间久了,橡胶件会不会塑性变形呢。做一个类似V型的,有涨口的弹性体,咋样

网友(2016-06-30):
引用 楼主:
不知您说的卡管器是什么,类似于管箍吗?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大侠能否给介绍下呢?

液压管的快速接头,原理也同空气管的快速接头,你可以上网查下,还有你的外管和内管之间的间隙过大以及橡胶的材质可能有问题,橡胶最好是氟橡胶的。根据你的压力这管路可能是用在液压场合的居多。你的设计存在弹出危险,注意加固,或用U型螺栓固定等,还需附加的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