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产品同轴度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5-06-11):
图中所示,紫红色的孔同轴度0.08,主要是如果画塞棒的话,没法放进去,如果设计可以读数的话,也很难放进去。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

楼主:
从下面放,太长了。从上面放,也很难放进去,感觉只能做分段的

网友A:
你要做同轴度量棒的话,只能从大口端放入啊。带表的也一样
分段是不是分体的意思,如果分体的话,长径比这么大(目测啊),再加上大孔非整圆,误差就比较大了。
大孔是不是对面还有一部分圆弧,如果能定心问题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同轴度量棒的话,只能从大口端放入啊。带表的也一样
分段是不是分体的意思,如果分体的话,长径比这 ...

上面的小孔是倒着的。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