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如图所示装配关系如何做?

楼主(2015-06-11):
上面蓝色杆向下运动,带动下面杆在粉色上运动,同时粉色件沿链接中心旋转。不知道描述的大家能明白吗?

网友:
这个机构在粉色物体水平的位置,会产生不确定的运动,即有一个“奇异点”,或称“奇异位形”。在奇异点附近,其运动会“不讲理”。

网友:
做两根杆的装配同心,两根杆的连接同心,固定件与粉色件连接同心,再给粉色件中的滑动杆来个行程定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