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千分尺校准棒生锈导致的校准误差5丝正常吗?

楼主(2015-06-11):
测量前进行校准的是否,数显外径千分尺,校准棒为50mm,两头有些生锈,校准测量时候显示50.050mm,请问,两头生锈了会导致5丝的误差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5丝很正常啊

网友:
不懂楼主是在校准哪个。

另外有种感觉是不懂数显外径千分尺的校准步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丝很正常啊

我后来换了一根没生锈的去校对,50.000mm、OK的。
我就是纠结:校准棒两头生锈导致5丝的误差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锈蚀程度不一样当然会有差别了,不过如果你先用细砂纸或油石或刀片将锈层挂掉的话,不应该能大于0.05mm

网友:
校准棒生锈不处理是不能用的或直接报废了,平时用好放盒子怎么会生锈???

网友:
校准棒生锈还有什么用?你校准用的标准棒出了问题还怎么校验?

网友(2016-10-19):
0.05肯定不正常啊  应该是你千分尺测量两段没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