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式活塞铁头是锻造出来的还是铸造出来的?

楼主(2015-06-11):
请看下图,假如是锻造还是铸造出来的?
毛坯是不是以大头部为直径,高度为总高的圆柱啊?这样以来加工余量岂不是非常大?

网友:
铸造的

m_e
圆柱机加工就不会有两个环中间的那种表面了

网友(2016-03-07):
多为锻造,但你图上的那个耳朵一样的看着像铸的。我们公司的这个“耳朵件”是和顶分开的,用四根螺栓连接在一起,“耳朵”球铁,顶是锻钢的。

网友:
应该是锻造的,我见过大的万向传动接头和这个差不多的。耳朵也能锻造出来

网友(2016-04-11):
锻造的

网友(点评):
这么复杂的东西可以锻造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