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另类的折叠模具怎样做呀

楼主(2015-06-11):
大家看看,这个10毫米宽,1毫米厚的铜条,要用模具一次成型,怎么做呀

网友A:
复合联动冲压模具,没有俯视图,看不清楚,要求折叠压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联动冲压模具,没有俯视图,看不清楚,要求折叠压复吗?

是的,本来是长条状,要折叠

网友A:
可以做成联动冲压模具的,啥材质?
根据2个边长\现有设备,看看能不能做成有定长下料功能,
量大也可以考虑连续自动进料模具,供货状态要求为带卷料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联动冲压模具的,啥材质?
根据2个边长\现有设备,看看能不能做成有定长下料功能,
量大也可以 ...

请问联动复合模具要怎样做呀,材质是铜条

网友(点评):
2个边长?设备台面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联动复合模具要怎样做呀,材质是铜条

设计原理:翻转折边加墩压,一个循环实现几个连续动作

网友A:
具体做法:找个会设计而不是会画图的家伙,给他银子,让他设计出图纸给你,你按照图纸加工出来,装配调试改进优化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做法:找个会设计而不是会画图的家伙,给他银子,让他设计出图纸给你,你按照图纸加工出来,装配调试改进 ...

哈哈,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技术还是要交流,才会进步呀,首先自己也要了解个大概呀,至少能不能实现要心里有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还是要交流,才会进步呀,首先自己也要了解个大概呀,至少能不能实现要心里有底呀

折弯由0度到150度,然后墩压至扁平,只是,折弯处会挤出一定的凸出

网友(点评):
大侠现在在忙啥呢?

网友(点评):
不太忙,你呢?

网友(点评):
QQ搜索 子云绳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由0度到150度,然后墩压至扁平,只是,折弯处会挤出一定的凸出

请问你这是要表达的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请指教

网友(点评):
变形过程

网友(点评):
看不明白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是要表达的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请指教

哦,变形过程,请问用什么样的机构实现

楼主:
这个模具,有点复杂,要几个复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