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工况下,电机轴竟然被磨损成这样并且生锈了

楼主(2015-06-11):
在什么工况下,电机轴竟然被磨损成这样并且生锈了。我司客户投诉电机马达电机轴正常情况下磨损严重并且生锈。
这款轴材质为SUS420J2,相当于国内3CR13。轴心硬度HRC40-45.目前为我司正在委托做盐雾试验。
请高手看看,哪些情况下,会发生此类现象呀。轴磨损的一端连接密封飞轮。

补充内容 (2015-6-13 20:34):
今天盐雾试验报告出来了,在NACL溶液下,盐雾试验过不了5小时。

补充内容 (2015-8-14 07:04):
调查结果为,客户安装不当,导致密封圈失效,由于使用环境是有水的环境下,密封圈的失效,使水进入了内部,时间一久,轴只生锈,反过来,锈斑将轴枝磨损成这样。

网友A:
这环境好像很差呀,不会是在潮湿和有酸环境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环境好像很差呀,不会是在潮湿和有酸环境里面吧?

不知道呀,马达发到国外客户那里。

网友(点评):
3Cr13虽然作为不锈钢,有一定的耐腐蚀能力,但是其实很一般,以前我们试过,不锈钢工件泡在Nacl和NaNo3环境里面,很快就生锈了,至今记忆犹深,不锈钢不代表就不会锈!你应该向客户了解得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环境好像很差呀,不会是在潮湿和有酸环境里面吧?
引用 网友A:
这环境好像很差呀,不会是在潮湿和有酸环境里面吧?

不知道呀,马达发到国外客户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环境好像很差呀,不会是在潮湿和有酸环境里面吧?

这个建议很好,有点启发,谢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马达发到国外客户那里。

这材料应该叫不锈铁,理论只要铬含量大于百分之13就能提高基体基极电位防止电化学腐蚀 以及在表面形成氧化膜钝化保护,但实际百分之13的铬含量远不能满足酸碱盐环境下的耐腐蚀性。再加上此钢碳含量稍高所以耐腐蚀性不佳

网友:
飞轮和轴发生滑动,磨损。联接有问题。

网友:
应该 对照密封飞轮一起看

网友:
得琢磨会

网友:
有相对运动,磨出来的

网友:
磨损加生锈,环境因素和现场工作环境

网友:
  记得原来一个搞涂装工艺的高级工程师给我们公司培训。任何材料没有决定的防锈,只是抗防锈的能力不同。

网友:
磨损是主因
生锈问题不突出

网友:
生锈的问题,建议客户详细描述下使用的环境,或者你这个是用在什么设备的要说清楚

磨损的问题就大了

计算过正常条件下3R13的材质经过一定的热处理条件后能够满足磨损要求吗?
和飞轮的材质相对硬度是否合理
材料热处理确实按照要求进行的吗?
加工的时候粗糙度是否合理
使用过程中润滑是否按照要求

磨损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电机轴和联轴器等连接部件不应该有相对运动啊,有磨损证明安装方式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个很小的电机,装在电机轴上的零件与电机轴之间没有用键连接,而是在零件上打了个螺孔,用螺钉拧紧在电机轴上。
使用过程中经常打滑,打滑就拧紧螺钉,如此再三,才会出现图片上的磨损状况。
说起来还是装配马虎,没按规范做事。
只有没键槽出轴的电机,不肯改设计没关系,但至少在装配工艺卡片上写清楚如何装配总是应该的吧。
如果装配时,按装配好零件的螺孔配钻,在电机轴上打出90°沉坑,用锥端紧定螺钉拧紧,再在锥端紧定螺钉后面加一个平端紧定螺钉锁住,就不会丢人现眼到国外了。

网友:
既然都做盐雾试验了,那环境肯定比较差。
密封一定要考虑。

网友:
根据环境选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