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不锈钢在哪些情况下容易磨损生锈

楼主(2015-06-11):
请教高手,3CR13不锈钢在哪些情况下容易磨损生锈。

网友A:
这材质不耐腐蚀,锈过几次
1。表面粗糙度不够时容易生锈,特别是采用线切割,吹砂等造成表面粗糙的。。。
2。湿热环境或盐雾环境,比如海边,特别是海南的海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材质不耐腐蚀,锈过几次
1。表面粗糙度不够时容易生锈,特别是采用线切割,吹砂等造成表面粗糙的。。。
 ...

+1,对钝化膜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含碳高,有较高硬度和耐磨性,耐蚀性J较差。

网友:
这个应该属不锈铁吧。在我们这里

网友:
3Cr13一定要热处理以后使用,硬度要比常用的不锈钢硬一些,耐腐蚀性能比常用的不锈钢差一些。

网友:
在CL离子浓度高的环境容易发生孔蚀,即铬产生的钝化氧化膜不再对基体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2016-03-30):
热处理后能极大改善防锈性能

网友:
3Cr13在食品行业常用,弱酸状态不易锈

网友(2016-08-11):
淬火后,更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