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上电抖动剧烈,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11):
哥们买了一台二手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杆平台,24V控制电压刚接通,电机带平台抖了一下,如何解决?比较急!!谢谢!!

网友:
装配问题?或者轴承?

网友:
步进电机能直接接24V?

网友(点评):
有12V的,也有24V的,要看型号的,有些是可以的,当然了是要接驱动器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
调下电流细分看看啊

网友:
一般驱动器问题比较大,看看设置

网友:
判断信息太少,无法诊断问题所在.步进抖动厉害一般有如下三个原因.
1.堵转
2.转速太低,在步进电机的共振点.一般是1圈/s左右
3.惯量不匹配,功率太小.

网友:
细分一下看看

网友:
联轴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机与丝杆连接同轴心怎么样!

网友:
细分与脉冲频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