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级别的粗糙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5-06-12):
麻烦请教下这个等级的粗糙度怎么加工,Rz1-2

楼主: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没传上来,端面槽内的粗糙度

楼主:
16MnCr5,硬度HB220-250

网友A:
RZ1-2表示粗糙度最高最低平均值为1-2微米
Rp4表示最高点到中线的距离为4微米

具体表现为接近1000号砂纸研磨过的平面,不能辨识砂纸研磨过的方向,
这个要求对机加工内孔来说非常高了

看你图纸精度要求都是5-10丝的公差,内孔抛光的方法应该可以达到的

还有一种叫超精密加工的,RZ可以到0.1微米的,哈哈,不过估计你舍不得用

网友B:
带修光刃的车刀或镗刀或许可以
精车最高可以达到Ra0.8,按刀具厂商说法修光刃可以把粗糙度降低一半
不过那个槽有点窄了,可能要定制刀具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精度级别,RA在0.2左右,精车是不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Rz1-2转换成Ra0.2-0.5,山特有一款修光刃镗刀号称可以干到Ra0.3。没有用过,所以说或许可以

网友(点评):
估计对床子要求也比较高吧,震动稍微厉害一点估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Z1-2表示粗糙度最高最低平均值为1-2微米
Rp4表示最高点到中线的距离为4微米

有个近似转化关系,RZ≈4Ra,也就是相当于Ra0.4那么个级别!

网友C:
这种应该是美标吧,RZ1(0.025u)-2(0.05u),就是说在0.025至0.05微米之间,要求很高了!

网友(点评):
0.025的RZ,这个精度是全镜面的要求了,一个轴,为了控制磨损而已,就是1-2的微米精度,这个是DIN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美标吧,RZ1(0.025u)-2(0.05u),就是说在0.025至0.05微米之间,要求很高了!

德标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RP这个标准是DIN和ASME都有的,我是从使用的角度来猜测的,因为轴内孔的光洁度不太可能到RZ0.025,这个要求太高了

网友:
差不多Ra在0.2左右,要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修光刃的车刀或镗刀或许可以
精车最高可以达到Ra0.8,按刀具厂商说法修光刃可以把粗糙度降低一半
不过那 ...

下面是百度文库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56b947ffc8d376eeaeaa318b.html

网友:
学习了,要求很高呀,自己画图一般都不敢标注,怕加工不了

网友(点评):
是啊!标太高了工人一名话你来试试看!

网友:
Ra0.8以内没问题,具体能达到多少没测过。给你看下外径槽刀,一刀成型,油冷的。

网友B:
看图纸上要求,是建议用滚压刀之类的刀具,粗糙度肯定能满足要求
内孔还好办,类似刀具国产的、国外的都有很多。
但是槽估计就悬了,只有5mm。我在网上找了下,没找到合适的。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提。
以前用过142、152几种规格的滚压刀具,都是国产的,产品要求是Ra0.8
没有具体量,肯定达到了。但是滚压和切削的效果还是有差别,粗糙度是好了,但是圆度差一些。
抛光不了解估计也会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上要求,是建议用滚压刀之类的刀具,粗糙度肯定能满足要求
内孔还好办,类似刀具国产的、国外的都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