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减速电机扭矩怎么计算,(有图)

楼主(2015-06-12):
大家好,这个电机选型不会计算,哪位大侠能教教怎么计算
这是一个SEW的减速电机,减速机的输出端带一个小链轮,小链轮带动大链轮,小链轮与大链轮是1:2,大链轮用过链条拖动小车往复运动,一天也就运行几次,小车负载20t,小车下面是4个45钢的轮子,轮子在槽钢上滚动,小车的速度2米/分钟。哪位能教教怎么计算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吗?

网友:
都是高中知识,百度一搜索,都能看懂的

网友A:
牵引力等于摩擦力,轮子这里得出力矩,过链轮,在一步步换算到电机扭矩,自己看资料,才能完全消化掌握

楼主:
难道就用P=F*V来计算吗?
F是摩擦力,摩擦系数按0.2计算F=mg*0.2=200000*0.2=40000N
V=2米/m=0.033m/s
P=40000*0.033=1320W
所以可以选用1.5KW的电机

但是如果从扭矩的角度计算,那么T=F*R
F=mg=200000N
R=0.15m
so, T=200000*0.15=30000NM,
结果好大啊,然后SEW的组合减速机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不清楚什么组合在输入功率1.5KW的情况下,输出扭矩能达到30000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引力等于摩擦力,轮子这里得出力矩,过链轮,在一步步换算到电机扭矩,自己看资料,才能完全消化掌握

难道就用P=F*V来计算吗?
F是摩擦力,摩擦系数按0.2计算F=mg*0.2=200000*0.2=40000N
V=2米/m=0.033m/s
P=40000*0.033=1320W
所以可以选用1.5KW的电机

但是如果从扭矩的角度计算,那么T=F*R
F=mg=200000N
R=0.15m
so, T=200000*0.15=30000NM,
结果好大啊,然后SEW的组合减速机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不清楚什么组合在输入功率1.5KW的情况下,输出扭矩能达到30000NM

网友(点评):
你经过减速后,电机端扭矩就没这么大了

网友:
你的速比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速比很大的

网友B:
楼主你看下我的计算过程   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下我的计算过程   你参考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下我的计算过程   你参考下

请问F应该是200000N吧?

网友C:
速比700的减速机,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比700的减速机,我也是醉了。

是组合式的

网友B:
F是200000   你要乘以摩擦系数啊

网友:
你那个图纸是国外图纸   还是你自己画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是200000   你要乘以摩擦系数啊

恩,是的,谢谢,摩擦系数大概0.2

网友B:
你在哪儿上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儿上班啊

北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下我的计算过程   你参考下

好专业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