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热影响区的范围

楼主(2015-06-12):
管道焊接焊接时,热影响区宽度是否与管道壁厚有关,其关系是否有公式或曲线。管道公称直径1200mm,壁厚12.7mm,标准管道,距离焊缝多远温度可以降到100℃以下,请诸位帮忙,谢谢!!!& j: }0 G) s' n/ P: D

网友:
有焊缝热影响区宽度曲线,100度的区域在焊道的150-200MM以外左右,根据焊接层数,速度,电流以及工件温度等级有关。

网友:
这种建议计算或模拟只是参考。靠谱的是用实验验证:即用一段管材固定参数自动焊接,贴热耦然后检测100°的范围。这个环境搭建起来不太费事,成本不高(1万以内)。但靠谱

网友(点评):
用微湿的布在估计区稍擦拭下,冒蒸汽的就接近了

网友(2018-02-28):
支持 3 楼的说法 ,实证更靠普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