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火盖细节问题

楼主(2015-06-12):
如图中是燃气灶的火盖,材料为59黄铜,工艺应该是热锻造,后车、钻、喷高温漆。
小弟有一事不明,这类上表面是平的或者说光滑的火盖都有一条大约1-1.5毫米的切缝,想请教各位前辈这条切缝是什么作用,或者说是工艺需要还是使用需要还是什么别的,是否可以没有,另外还想问一下 这个细缝是如何加工的,先谢过了

网友A:
   裂缝应该是考虑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你猜:裂缝是考虑热胀冷缩设置的。不是这个目的,需求:大火--》小火(可以调节流量),小火到大火,是怎么做到的?请观察。

网友(点评):
小火到大火,增加流量,槽把火引到外圈。称:引火槽。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这个可以有,但需注意到它们是整体升温,虽然有温度梯度,但这样的配合,间隙起码有0.2-0.4mm,另外没有相对运动,所以考虑热胀冷缩,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缝应该是考虑热胀冷缩。

恩 有可能 可是有一些上表面 不是平面得就没有 那些的话 应该怎么解决热胀冷缩呢

网友(点评):
请注意使用标点符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