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的标准问题

楼主(2015-06-12):
如图这个无缝钢管,壁薄的地方3.3MM,厚的地方3.8MM。请问钢管的内外径尺寸、厚度、圆度等有国标或行业标准么?我想做一个简易的检测装置,有没有必要,市面上有成品吧?

网友A:
   都有国标的。你们采购的极有可能是很小的钢厂生产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大钢厂也不一定没有这种情况,关键是不能确定由于圆度误差引起的应力集中有多大,会不会在设计扭矩下就变形了

网友:
这个差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国标的。你们采购的极有可能是很小的钢厂生产的。

    设定个安全系数可以了。

网友:
专门工具检测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正规的钢管不至于做成这个样子。

网友:
照理这个只能钢厂应该是作为次品处理的

网友:
厉害,算到这样的程度,不过尺寸差0.2mm时,力差多少?另外,没有安全系数?

网友:
产品不好

网友:
毛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