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5-06-12):
我感觉自己做出来的图,很不好看啊,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了。也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啊

网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一下老师傅的二维图,然后用三维图画一下,我感觉就有提升。另外把不同线条,不同零件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会让自己的图看起来比较有层次,尤其是剖面线。这些可以用一下浩辰CAD啥的,都是官方设置好的。小弟一点感想,希望大哥别嫌弃。

网友:
同样很乱啊

网友:
或许还差点艺术细胞吧

网友:
多参考别人的图,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视图布局合理,比例恰当,尺寸线规整,图纸就是要简洁、清晰、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图布局合理,比例恰当,尺寸线规整,图纸就是要简洁、清晰、准确。

是的

网友:
1,图纸要让别人看得懂,尤其是加工或者装配的人;2,图纸信息要准确无误;3,所绘图纸尽量便于加工装配;4,图框,线条,文字,标注等参考标准

网友B:
如果是手绘的,很难一下子提高的,这个是功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手绘的,很难一下子提高的,这个是功夫,呵呵。

我说的就是手绘的,怎么办啊

网友:
按照国标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手绘的,怎么办啊

没事多画画,拿铅笔抄图片,随意画,比入,找个动漫,或者是建筑物,慢慢练手感。

网友:
看一下新出来的绘图标准,参照一下前辈的二维图布局,画的时候用心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多看图,看多了自己就有个大体的方向了

网友:
可以买一本类似于《制图标准画法示例》学习一下别人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