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陶瓷工件加工方法?

楼主(2015-06-12):
有一工件,材料是陶瓷,直径4.2mm,长为47.5mm,两头平圆。要求两头加工成45度尖端。本人试过用数控车加工、1加工过程工件会折断、2刀具不耐用。求有经验的大师指点。

网友:
试试激光加工吧

网友:
可以用外圆磨吗?
以前公司有个治具是台阶装的圆棒,大径约1.6mm小径约0.8mm,总长20mm左右,同轴度0.005 ,据说是用磨的

网友:
用磨的可以,用钻石砂轮很好磨

网友:
刀具啥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