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跑外圈,或者走内圈该如何修复?

楼主(2015-06-12):
轴承跑外圈,或者走内圈该如何修复?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什么情况都没说清楚。

网友:
金属修复剂,也只能暂时凑合

网友:
焊或车一下加套,再加工。不过要注意变形

网友:
就和的方法就是在轴上或者内孔上多砸些坑

网友:
弄点薄铜片,先测量,选着多厚的铜片,剪下来后,卷起来垫上。内外皆可。

网友:
用样冲在轴承孔或轴径上打麻点,根据间隙可密一点,可暂时修复。

网友:
轴承不能焊接的吧

网友:
这个最好换新的,就是按上述方案修复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什么情况都没说清楚。

怎么算清楚?

网友(2021-07-20):
轴承位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