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求助

楼主(2015-06-12):
别人提供的一个夹具,想改进下,如图所示为三个夹具在三个方向上的设计,都是采用的v型块,我想把这三个夹具合并成一个夹具,并且要具有三个方向都能夹紧的作用。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
左右两张图十字交叉,然后交叉位置留下圆柱直径的圆孔,但是这样4根导轨锁紧力够不够是个问题

网友A:
只是夹住,不加工吗?

网友:
左右加,并旋转。

网友B:
夹具是为加工服务的,首先你要让我们明白你的加工工艺,这样才能考虑如何改进夹具

网友C:
夹具有没有尺寸限制?最好给出圆柱工件的直径和高度。
2楼办法可行。

网友(点评):
我看也行

网友D:
夹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夹住,不加工吗?

振动实验用,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是为加工服务的,首先你要让我们明白你的加工工艺,这样才能考虑如何改进夹具

只是做振动实验用,夹紧圆形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有没有尺寸限制?最好给出圆柱工件的直径和高度。
2楼办法可行。

最好不要太大,工件直径最大15cm  高度30左右

网友(点评):
7楼给出了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槽是圆柱形的吗,这样只能夹紧一种直径的工件啊,工件最大直径15cm,还有小的,小工件就没法夹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住干啥?

做振动试验

网友(2015-09-17):
引用 楼主:
中间的槽是圆柱形的吗,这样只能夹紧一种直径的工件啊,工件最大直径15cm,还有小的,小工件就没法夹紧了 ...

在7楼朋友的基础上,改改,做成分离的,就可以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