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急!一根40mm的轴,可以承受向下300kg,向上300kg的拉力吗?转矩不大

楼主(2015-06-12):
求大神指导!急!
一根40mm的轴,可以承受向下300kg,向上300kg的拉力吗?转矩不大

网友A:
示意图画一下!300KG怎么分布的 在不在重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意图画一下!300KG怎么分布的 在不在重心上?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你这单头承重,这轴有多长?
自己算,如果是对称力问题不大

网友C:
楼主连轴的支撑位置都没说。。
简单的用材料力学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单头承重,这轴有多长?
自己算,如果是对称力问题不大

轴的直径40mm,长120mm,而且受力没有绝对的再单边,只是不是对称的。那么轴的直径可以更小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连轴的支撑位置都没说。。
简单的用材料力学算一下就行了

轴的两头都有支撑

网友D:
我可以帮你做下有限元分析

网友E:
理论承重达到几十吨。没问题的。吊机的销轴30MM都可以承受十几吨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帮你做下有限元分析

那真的谢谢您了,长150,如果直径是30mm,可不可以承受那么大的力,还有450Nm的扭矩
特别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承重达到几十吨。没问题的。吊机的销轴30MM都可以承受十几吨的重量

那如果是30mm或者更小呢?它的长度只有150mm,会有450Nm的扭矩,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真的谢谢您了,长150,如果直径是30mm,可不可以承受那么大的力,还有450Nm的扭矩
特别感谢

发图纸给我8727509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