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用在编码器上的断电保护刹车

楼主(2015-06-12):
如图,编码器的作用是通过编码器轴上的摆杆上下偏摆的角度反馈控制收放线的速度,以保持整个收线张力不超过一个给定的张力范围。编码器不工作时,整个张力控制部分会随着收线轴一起转动,由于重力作用,会使摆杆来回摆动,需加一个抱紧机构抱紧编码器轴,对抱紧机构的要求:1、是在断电情况下抱紧;2、松开时,不能给编码器轴带来任何附件阻力。求大侠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本来就没动力,然后编码器不工作时是指什么?不需要反馈的时候?
你直接用一个钩子直接勾住摆杆不就是了?难道你要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本来就没动力,然后编码器不工作时是指什么?不需要反馈的时候?
你直接用一个钩子直接勾住摆杆不就 ...

不好意思,表述不清!不工作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反馈的时候。就是需要自动控制,之前买过一个电磁制动器,但是因为制动器刹车片跟轴是套在一起的,松开时刹车片一方面与制动器的固定的地方有摩擦,另一方面刹车片的惯量影响了编码器的启动力矩。

网友A:
在程序上做一个开关屏蔽编码器信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上做一个开关屏蔽编码器信号就是了

主要是,摆杆上有个过线轮,轮子上有线,编码器及其组件,在不做反馈时,需要跟一个主轴一起同步旋转运动,旋转过程中,在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摆杆肯定会上下来回偏摆,所以那个抱紧机构,主要是抱紧轴或者是摆杆,不让它摆动。

网友:
不是这样的!
编码器只会用在连续旋转场合,发出连续脉冲去检测速度和位移量
你这个应该是精密电阻,检测角度变化反馈给电机,张力由重力提供。角度要有机械限位,精密电阻旋转范围是360度以内。

网友:
调节张力时难道是编码器给摆杆的动力,你为甚么不用编码器直接检测轮的速度,再调节轮的张紧,纯粹个人看法

网友(2021-03-08):
这个摆干怎么做重力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