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系统如何设计

楼主(2015-06-12):
老板只给了我一个液压马达的参数,叫我设计原理图
其它工况一概不知,我最终没完成好,但老板说同样的条件别人就做的很好,而且很快。
请问大侠这个原理图该是怎样的?

网友:
没设计过液压马达,可能楼主方法不对。一般设计一个不太懂的东西,我都是找论文,一篇论文下来,就会差不多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还想要什么数据?

网友:
这些参数应该是给全了。只要选一下泵的流量就可以了,要无级调速你准备用比例阀还是用侍服阀?

网友(2015-07-24):
参数是全了,还要看到底什么工作情况,是泵控还是阀控。是否单独这一个动作,

网友(2016-12-17):
不大懂啊,请大师指教啊,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2017-03-23):
题目就是老板已经定好了一个马达,然后要你选泵或阀配成一个系统。标准闭式回路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