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密封动静环的镶装工艺,感激不尽!!

楼主(2015-06-12):
最近镶装了一批动、静环,环材质为YG6硬质合金,座为304.
我们是按照H7/u6的公差配合的,配合时不打胶,过盈量大概在18丝左右,居然没有一只是合格的
望哪位大神能够指点指点,问题出在哪里了,
有什么好的工艺没有?如果打胶的话应该用什么胶比较好呢?

网友:
过盈配合会导致硬质合金变形,用乐泰E-214hp胶水试下,单组份环氧胶,加热固化,固化后强度、硬度非常高。

楼主:
好的,感谢!!
那过盈量应该就不需要这么大了?下次用这种胶试试。

网友:
咯咯咯咯咯

楼主(2015-07-14):
楼上有何高见??

网友:
合金用t6或者s6就够了,胶一般都要打,保险一点。

网友(2016-03-24):
估计你的环不行,可以等不到了配车

网友A:
唉,你们这样的也做上了。过盈量可选环外径的0.0018-0.0025,公差正负1丝。胶水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们这样的也做上了。过盈量可选环外径的0.0018-0.0025,公差正负1丝。胶水可不用

0.0018-0.0025不会太小么?而且不打胶,能保证镶的住吗?

网友(点评):
我们实际是0.0022-0.0027,胶水只是辅助的,用来密封微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们这样的也做上了。过盈量可选环外径的0.0018-0.0025,公差正负1丝。胶水可不用

这样做温度低可以,温度稍微高一点恐怕不行了吧?

网友(点评):
嗯,温度高有可能脱落。胶水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6-11-24):
这都属于公司的机密了

网友(2017-01-07):
为什么不采用热镶环呢?

网友(2023-07-08):
真是好贴,讨论的人台少了,我见过有厂家用U6.s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