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直槽阶梯钻刃口出现积屑瘤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15-06-12):
合金直槽阶梯钻刃口出现积屑瘤后,影响孔径和粗糙度,需要处理一下,我们是用小块的油石去一点一点的磨,费时费力,有时候还清理的不是那么彻底,清理完之后大多数钻头不用修磨,直接还可以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处理积屑瘤,都可以谈一谈。

网友:
楼主加工铝件吗???

网友A:
   铝加工对粘刀方面本身就是个难题,应该在刃口涂层选择方面下功夫。

网友B:
切削液 供足了就 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加工对粘刀方面本身就是个难题,应该在刃口涂层选择方面下功夫。

主要是想清理 积屑瘤,  乳化液 和  涂层现在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 供足了就 可以了 ?

供足  也是会有的。。。。。只是少一点,我想先清理刀上的积屑瘤。

网友:
直接上磨刀机修整,比用油石快多了。如果不想磨,打点WD40泡泡看看能不能整块拿下来

网友C:
楼主工件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工件什么材料的

铝合金 ,具体的是啥牌号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足  也是会有的。。。。。只是少一点,我想先清理刀上的积屑瘤。

我知道你闲肌瘤烦    我想告诉你的是 从源头想办法
以前干加工的时候 对于铝件的切削液 的选择是  用柴油和煤油。一把粗加工  一把精加工。粘刀方面好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闲肌瘤烦    我想告诉你的是 从源头想办法
以前干加工的时候 对于铝件的切削液 的选择是   ...

谢谢 ,其它什么的乳化液  不能更改。

目前就是想一个好办法,清除机械瘤

网友(2015-07-21):
我想问下楼主,机械瘤对加工孔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刚开始加工和有机械瘤之后加工出来的孔径相差多少?

网友(点评):
3丝。5丝 更大都有可能, 里孔的表面谈不上粗糙度了。很糟。 目前也就是抛光直槽钻的前刀面,会有好转。 其它的什么 乳化液, 提高转速,专机上不太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