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曲面中画曲线如何画的好看一些

楼主(2015-06-12):
最近在布置装载机上的液压胶管与电线,但是在CATIA曲面中扫略时的连接线画的乱七八糟,不知该怎么平顺起来

网友:
1、对于非同一平面的线连接,可以使用曲线命令里的样条线,这样画出来的效果较倒圆角好看的多。
2、不知道你画管子是怎么画的,我是用的扫略里的第三个轮廓里的圆心与半径命令,只要画好了管子的
中心线,用这个命令,直接输入管子的外径,就可以画出管子了,再用厚曲面设置下厚度就OK了。
3、其实还是个简单的操作,在设备与系统环境下有个管道专业领域模块Tube design 这个画起来好看也比较
画的快。具体操作网上也不多,你可以去Catia贴吧里找找,可能有高手在。

楼主:
我就是用扫略画的,是不是画一些相关的点,然后画出样条线,最后扫略啊,也可能是我找的点不够吧

网友(2016-01-03):
我的建议刚好相反,我反倒是不建议用样条线画线束,尽量用直线跟圆弧,形状可控、修改方便。

网友(2016-06-28):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扫略画的,是不是画一些相关的点,然后画出样条线,最后扫略啊,也可能是我找的点不够吧

扫略前画样条线可以用样条线定义,两端用切线控制,中间在满足条件下尽量少点。点越多,出来的样条线越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