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导成dwg格式图,在autoCAD中改不了图层?

楼主(2015-06-12):
SolidWorks图导成dwg格式图,在autoCAD中改不了图层?怎么办

网友:
目前没碰到过,只碰到过图层参数不能更改 新建图层后就可以更改。实在不行 你就把2D图复制到公司的CAD模板里再编辑呗

网友A:
你转图纸的时候选映射文件没有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从建图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图纸的时候选映射文件没有

映射文件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映射文件在哪

网上有的,就是一个txt文件

网友:
用习惯CAXA了,忘了CAD是不是一样的。把SW导出后的图层和默认图层合并,再把SW导出的图层删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转图纸的时候选映射文件没有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的,就是一个txt文件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531402911@qq.com。小弟比较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