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

楼主(2015-06-12):
哪位大师给解答一下,PLC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吸合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我的疑问是:
1 中间继电器与交流接触是如何连接的,谁能给画个草图简单的勾一下。
2 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动作,是是不是中间继电器和电磁阀接通就行了?
  菜鸟初学,望赐教!!!

楼主:
千万不要沉了 啊  ,大家懂得说几句呗

网友:
我试着解答一下:一,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线圈称为控制回路,三相交流接在接触器主回路触电!二、电磁阀电压有不同,24V、220V的,只要中间继电器主线路触点电压匹配可以直接连接到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
明白什么是触点什么是线圈就好了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的"触头是开关
交流接触"的"线圈是灯泡
明白了不?亲

网友(点评):
补充,交流接触触头是开关,电机是灯泡

网友(点评):
哦,还有一个是关键,正反转控制电路,两个交流接触器,会头大的哦

网友B:
其实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原理大体相同,都是通过线圈控制通断。这两个电器就相当于一个开关,而控制这个开关的是线圈(电磁铁)。对于中间继电器,当线圈得电后,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中间继电器一般都有几对触点,有常开的,有常闭的)。其实中间继电器就是一个开关,跟墙壁上的开关一样,只不过前者是用电控制电的通断,而后者是纯机构控制电的通断。楼主最好拿个中间继电器来看看,上面有图示

网友:
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年了,一直也没真的解决,好像没什么说的明白…………

网友(点评):
会接电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的"触头是开关
交流接触"的"线圈是灯泡
明白了不?亲

明白了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原理大体相同,都是通过线圈控制通断。这两个电器就相当于一个开关,而控制这个开关 ...

多谢,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