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求数显铣床外圆弧加工方法

楼主(2015-06-12):
麻烦哪位师傅教一下数显铣床外圆弧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A:
计数器输入程序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输入程序走数

我也知道啊,但是不知道详细的步骤

网友(点评):
等晚上再找给你,这么多年都没用过了,方程贴在计数器后面,知道方程式不?

网友:
数显只能显示,无法控制,你能用手摇出准确的圆弧?天才!

网友(点评):
不是摇出来,相当于插出来的

网友:
x、y,双向插补。又,何必跪求?

网友:
SMR   MO  EXP  P1  RUN÷MR=S  SIN  COS  × MR  +  -  MR=+/- SQM

这是计数器输入的程序

具体操作为,铣刀抬起,X轴每次加50丝(这个数字根据要求自己定,可大可小),然后在计数器输入显示的数值,得出y位置,下刀
如此重复,只是有一个起刀和走向的问题,现在忘记了,这还是10年前干塑料模具时用过,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2015-09-16):
你到底是数显,还是数控?数控只要编写好程序机器能自动控制,数显只是显示机床刀具位置,切削要手工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数显都不一样的。我的就是,两种机床配的数显不一样。再说一句,求就求呗,还跪求,你的膝盖就这么不值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