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的等离子数控切割机故障,救啊~~~(等离子枪只升不降)

楼主(2015-06-12):
       龙门式的等离子数控切割机故障,救啊~~~  搞了六天了......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情况是这样的:在切割的时候,等离子样,偶尔会出现枪自动上升,就降不下来了,不管你在哪操作他下降,他电机都是往上升的方向转,但显示屏却是显示下降的英文, 把枪的电源断开后重开,又好了!!!    在网上找到说是弧压板坏了,好吧我叫厂家寄来换上,试了一个下午没事了,以为好了!!!   结果晚上加班的时候,又情况一样了,偶尔就会出现一次只能等离子枪升不能降的情况.   厂里的师父,说是等离子电源需要接地,我就把地线接上了,结果问题依然......无耐只能上论坛求救了!!!
      安装的师父不知道问题出哪,厂里不知道问题出哪,我就更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
数控的东西,感觉好高大上,只能请教高人了

网友A:
找人看看,只喊 不实际看,差距太大

网友(点评):
问题我这个是新买的,厂里的安装师父还在这里,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检测一下故障时弧压分压板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确定是否是分压板的问题。
你的调高器是伺服驱动还是步进还是直流电机啊,如果是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器故障也会出现你的问题,直流电机的继电器触点故障也会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分压板已更换过,电压正常,显示也正常。是步进电机

网友:
只往一个方向走,有可能是方向脉冲出问题了。但是重启又正常,估计是干扰的问题。看试下使用隔离电源,电抗器,滤波之类的手段吧。

网友:
应该是控制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人看看,只喊 不实际看,差距太大

重新拉一个过来

网友:
你的切割机用的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等离子电源。如果是国产的,估计是高配辐射干扰了电机驱动器。
如果是飞马特、海宝、凯博等进口等离子电源,检查一下等离子电源的输出接地线是否有接头,或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