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切应力公式推导

楼主(2015-06-13):
三向应力状态下,斜截面上的切应力公式推导?请会的朋友写写思路!谢谢!
我的书上只有公式,没有推导过程!!

网友:
找本金属塑性成形原理,陈金德的或者汪大年的

网友:
思路是有,真让算还真算不上来。
三向应力状态,取一个微单元,这个微六面体的一个面与斜截面重合。根据受力平衡推导这个微单元的正应力。方法跟简单拉伸情况下斜截面上的正应力相同。
微单元的其中一个正应力与斜截面平行,这个就是斜截面上的切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