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快速编辑pdf目录的方法

楼主(2015-06-13):
现在我们肯定经常会看电子书。有时,希望给pdf加上目录,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但是手动一个个添加很麻烦。如果是一本书通读下来,那边读边做。读完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打算全读,或者目录很多,怎么办?比如机械设计手册第5版。目录就有18页。经过我一个晚上的研究,现给大家分享经验。
我们需要准备下列软件,一个是ABBYY fineread,一个是freepic2pdf。然后就是word和excel。主要原理就是用abbyy将pdf转化成文字,然后在word里进行查找替换(这是重点,难在替换的顺序)

利用freepic2pdf,我们将pdf的目录提取出来,如下。我们注意到,目录是树状的。所以,我们只要按这个格式将目录写进txt,然后再用free把txt文件再贴进pdf就可以了。篇与章之间是差一个制表符的,也就是按一下tab键。这样就代表了一层。注意是tab按一下,不能空格去按两下。

将目录导入abbyy,由于abbyy导入pdf是将整个pdf文件导入的,如果直接将设计手册导入,那文件会很大。所以我是先用虚拟打印机将目录那18页提出来。abbyy的识别率是比较高的,至少能识别85%吧。所以我们改动的文字比较少。

将文字提取,然后保存成word。这里有页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页码。这是我前面实验时截的。我们可以在abbyy里选择提取范围。

将文字校对修改完毕。然后,我们要后我们把他复制粘贴进

网友A:
ABBYY里面可以直接校对修改文字;
你这个只是把目录文字提取出来了,没有简历链接吧?

楼主:
我保存草稿,为什么就发出来了?
我们把他复制粘贴进excel

然后,用abbyy将目录的页码提取出来,然后在word里修改好,再贴进excel里,页码贴C列,再看一下,书的页码对应的pdf页数,在B列用公式加上。这就是pdf的页数。

弄完后再 把他们复制到word里

现在,我们要按那个格式把他们分出层次来。我们用查找替换。查找替换有个高级,下面有格式、特殊格式。我们查找里选择特殊格式的“任意数字”,替换为:“制表符+查找内容”。这样,全部替换,所以数字都会右移一格。但是这样不行,因为我们要移的是1膜片弹簧 2膜片弹簧这些,而页码是不移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区分开来。我们注意到,这里页码只有3位数和4位数,所以我们查找“^#^#^#^#”,替换为:"^&"格式选绿色。这样就把4个连着的数字变成绿色,比如1234,他就变绿,而123不会变。然后再查找“^#^#^#”,同样替换为绿色。这个顺序不能反。因为你要先换3位数,1234他就会把123变绿,而4不变。你再替换4位数,1234的4就不会变绿。

这样换了之后,还不行为什么呢。
标题有这么几种结构
1
1.1
1.2.1
如果直接替换^#,1会变成“   1”,但1.1会变成“  1.  1”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对这些也要区分开。
查找“^#.^#^#.^#^#”,替换为深红(颜色随便选),再依次替换“^#.^#^#.^#”,“^#.^#.^#^#”"^#.^#.^#"。这里顺序也要注意。比如2.5.13,你先按"^#.^#.^#"替换,3就不会被替换,那么后面移的时候,1和3就会分开了。之前我的失败步骤就不赘述了。然后替换3.2这样的。最后替换3这样的。这个顺序也不能反。你要先替换3.2这样的,那格式就是“^#.^#”,这样就会把2.5.13里的2.5给替换了,后面就无法替换13了。因此,我们用这个办法把几种层次的给区分开了。

然后,我们查找“^#.^#^#.^#^#”,深红,替换为:“^&”,这里顺序和前面那个一样,先两位后一位。至于层次的顺序,没关系,因为有颜色区分。这样,我们就把层次给分开了。然后,检查。结果发现,标题里面有数字。那个数字也会被替换掉。这个只能手动改颜色,但这个并不多。手动改也快的。最后替换完就是这样的。

全搞完后。复制到那个txt里,然后用freepic2弄进去。

弄进pdf后,就是这样的。随机抽查几个,完全正确。

这样,我们就对一个有着18页目录的pdf文档完成了目录的自动编写。虽然这样也很耗时间,但是相比纯手工,效率提高了很多倍。主要时间是用在文字的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YY里面可以直接校对修改文字;
你这个只是把目录文字提取出来了,没有简历链接吧?

我没写完,保存草稿他就给发出来了。现在已经写完了

网友:
第15军军长,才是个上校?而且,不务正业,乱发帖,泄漏军事机密!!!

网友(点评):
我可没有泄露军事机密哦

网友(点评):
怎么没泄露军事机密?美帝已经知道,15军在研究《快速编辑pdf目录的方法》这个重要课题。

楼主:
我把目录的txt文件发上来。手册太大,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