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螺旋锥齿轮的注塑型腔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6-13):
在美国一个门禁系统的机械装置上看到有个直径大概140的塑料螺旋锥齿轮,琢磨过它的做法,当然要注塑的方法,这里有收缩率问题,现在提出询问,它的模具型腔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
动手搜搜就有的知识,楼主去搜了吗?

楼主:
没搜,直觉搜不到,这是个综合背景知识问题,对智力要求到没啥,但能给出答案的人估计不会多,期待中

就像我说瓦良格没短板一样,只要初小中等知识智力,但没背景知识就瞳孔放大

网友A:
直接就回复 “没搜”   ^_^

能给出答案的人估计不会多,因为不在行就不晓得这方面的知识,俺在行就自然清楚搜搜就有答案。

要不楼主搜搜  铜公 试试   ^_^

网友(点评):
俺就是不直说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回复 “没搜”   ^_^

能给出答案的人估计不会多,因为不在行就不晓得这方面的知识,俺在行就自然清 ...

你 tail 蛮 tight 的,不爱特,冒犯真老大,真能冒犯老大的

网友(点评):
不是郑州傍边那古城,肯定是tight咯。问下楼主是南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回复 “没搜”   ^_^

能给出答案的人估计不会多,因为不在行就不晓得这方面的知识,俺在行就自然清 ...

电火花收缩率好像做不出来,大致上能用,做型腔时略平动下产生点齿牙侧面间隙,别卡死,能用,因为有位大佬对我说过
螺旋锥齿轮是啮合精度要求最低的齿轮
担心做个加工电极的刀具,恐怕价钱不低,这的确是一个方案,
这样做估计采购商会收货的,
但还有更精准的做法没

网友B:
非常简单、典型的电加工模腔。
有一点模具制作知识,就应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有关资料。
不去找资料研究,想当然地“好像”、“大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典型的电加工模腔。
有一点模具制作知识,就应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有关资料。
即使是一个完全的 ...

是电加工,但步骤你没讲啊

网友(点评):
网上那么多文献在那里,应该可以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典型的电加工模腔。
有一点模具制作知识,就应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有关资料。
即使是一个完全的 ...

有位大佬对我说螺旋锥齿轮是啮合精度要求特低的齿轮,所以电火花是行的,我想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想的,死扣精度的办法

网友(点评):
真佩服你说的这位大佬。你还是搜下螺旋锥齿轮的应用场合吧,还啮合精度要求特低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典型的电加工模腔。
有一点模具制作知识,就应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有关资料。
即使是一个完全的 ...

我是这样想的,先用网上轻易可以下到的geartrax软件,自动做一个齿轮三维模型(这是个solidwork公司的官方软件,我曾校对过,它做的渐开线花键的曲线精度小于0.005,不是象征性模型),把模型放大一个收缩率,
随后拿着模型去用快速成型的堆积法作出一个塑料齿轮,
拿塑料齿轮电铸出来模具型腔,
这是理论上凭空想的,实际会遇到啥意外我也不清楚

网友(点评):
想法有创意,电铸模腔精度由母模决定,结构不会有问题。门禁装置而用塑料齿轮,精度和承载似乎不会太高,应该可行,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位大佬对我说螺旋锥齿轮是啮合精度要求特低的齿轮,所以电火花是行的,我想出来的方法是自己想的,死扣 ...

他是上海市劳模,我老拿他和伏枥在心里比,感觉他们平手,都是实践理论及知识面平均型,还是略有侧重不同,
性格问题,伏枥小,我碰到过的人中就他能和伏枥比
性格问题我说你不服,但他的确斗了大半辈子,自称运动员

网友C:
塑料齿轮模具在模具行业应该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一般简单的都是用EDM加工。实际运用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做电极及加工时候齿轮模数的变化对齿轮精度的影响。所以,真正加工电极的时候,电极齿轮是一个变位齿轮,而不是简单的放一下收缩率的问题那样简单。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过程。也是很多公司做塑料齿轮模具的时候出现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齿轮模具在模具行业应该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一般简单的都是用EDM加工。实际运用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做电 ...

学习,加变位是保证齿轮不卡死吧

网友(点评):
齿轮的啮合机理建议好好去看看机械手册或者把大学的课程复习一下。

网友:
其实学习过机械原理的社友应该知道,齿轮的基本公式:d=mz
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根据塑料的收缩率变化的,齿数是常数。所以,随之其模数也一样发生变化。此时的模数就是一个变位模数。
在这里想说的是,很多的社友总是觉得模具只需要依赖经验就可以。实际上,做一个真正的有水平的模具设计师是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的。

网友(点评):
觉得模具只需要依赖经验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会更深层的计算,模具设计师是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被加工的材料。

网友:
变位齿轮的计算方法在机械原理中有很详细的讲解,此时就不多啰嗦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齿轮模具在模具行业应该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一般简单的都是用EDM加工。实际运用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做电 ...

我理解下来是这个意思,做齿轮型腔是不能提供白图给车间或制造商的,应为是一个变位模数的齿轮,他无法确定参数,要提供cad,或三维电子图档,依据电子图档当做程序进行电加工,才不至于导致模具失败,

补充内容 (2015-6-19 15:27):
重实战或操作性的师傅可能忽略收缩率,将齿轮加上一定的变位系数,用白图发给车间,这样工作纠结少,操作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