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计数器,求芯片叠料分开思路

楼主(2015-06-13):
各位老师,本人设计一个计数器,设计点数速度为1秒2个芯片,具体简单模型如下;
现需要设计一个机构将包里面的芯片分开,后落到皮带上面,如何将芯片(20mm×13mm×2~4mm)一个个分开,请各位老师指导下,谢谢;(PS:经多次验证,称重的方法无法解决数数问题)

模型

模型

芯片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做什么用呢?

分开了,一个个过激光计数器。客户想这样做来算数量

网友:
在传送带上让芯片排列成一行

网友B:
用振动筛排一排,再计数,行不?不然你这往下掉,有重的把?

网友:
就是用震荡筛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下这个要用什么样的激光计数器吗?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上振动盘的,要是可以的话就好做了。

网友C:
楼主方案可行,只不过要芯片一个个掉下去,涉及到分料,是人工分呢还是用机器分呢

网友D:
不会,坐等高手。震动会不会把芯片搞坏?楼主需要一个送料机构?

网友:
好像一些自动上料机构就可以吧!!坐等大神的一些有创意的想法

网友E:
How it's made 里面好像有过这么一瞬间:

多来两根传送带就分开了,尤其是要有转角,这样即使有并排的,也能分离。

网友(点评):
大侠、这种方法可有实例??

网友(点评):
赞。这方法绝对可行

网友:
去把麻将机打开瞅瞅呗

网友F:
平板槽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案可行,只不过要芯片一个个掉下去,涉及到分料,是人工分呢还是用机器分呢

每一包的芯片类型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振动筛排一排,再计数,行不?不然你这往下掉,有重的把?

顺次排列好,不会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坐等高手。震动会不会把芯片搞坏?楼主需要一个送料机构?

排队,让芯片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板槽结构~~~~~~

没见过,老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楼主真会说话,计数器是标件,选型就可以了,分料才是关键设计!楼主啥都没做啊!!

网友G:
弄一条爬坡输送带,然后在输送带上方,弄一个刮板电机,只能让一片板子厚度的物料过去,有重叠的会被刮走,这样基本不会重叠出现。
对于LZ这种懒人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好,什么多不想,直接拿问题来问,如果不开动脑筋,以后只能是个画图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一条爬坡输送带,然后在输送带上方,弄一个刮板电机,只能让一片板子厚度的物料过去,有重叠的会被刮走, ...

这种方法已经用皮带输送现场试验过,会卡料的,芯片之间会互相嵌入。已经想到其他方法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老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药片的泡罩包装~~~~~~你理解下这个。

网友:
震动的话,pcb会刮花短路的吧。

网友:
称重吧
和硬币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已经用皮带输送现场试验过,会卡料的,芯片之间会互相嵌入。已经想到其他方法了,在此谢谢大家! ...

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方法啊!

网友:
LZ有问题的时候直接拿过来问,问题解决了也不分享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5楼的建议,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网友(2015-07-30):
请问最后的方案就是首页的传送带吗?

网友:
小批量称重

网友:
搜自动理料机视频,食品行业用的很多,不需要振动盘,可参考
但合不合适芯片就要自己掂量了

网友(2015-10-03):
多做几条输送带就可以把料搓开。

网友:
我翻到最后是看楼主解决方案的……
这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How it's made 里面好像有过这么一瞬间:

这结构不错!赞一个

网友:
能不能做个爬坡的皮带,皮带上面弄个滚刷,这样保证芯片不叠加

网友(2016-02-26):
震动料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