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改制的M10空心螺栓的拧紧力矩无法确定

楼主(2015-06-13):
发帖请教一个空心螺栓的拧紧力矩问题。前段时间做了一个低压油管管路的简单方案,其中一个改制的M10空心螺栓的拧紧力矩无法确定,向大家请教一下。

如图:油泵出口连接两个润滑油路,钢制油管总成是钢管两端焊接接头体,两个油管总成的接头体串在空心螺栓上。

由于螺栓是空心螺栓,且在两个垂直方向上开有出油孔,考虑到螺栓跟接头体之间都是采用垫片密封,不知道该如何设定此处的拧紧力矩。还请各路高人多多指教~

油管连接示意

油管连接示意

空心螺栓

空心螺栓

网友A:
加压不漏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压不漏就是好的

意思是通过试验测一下?之前小批量生产过的只安装一根油管(两面压垫片),扭矩给的是20~30Nm,没有出现漏油。
但是这次加了一根油管,漏点也多了一个,通过试验定拧紧力矩是怎么个操作方法?这东西是奔着量产去的。汗~

网友(点评):
别人不知道你的垫片的材料,还是自己测试记录,求一个区间,比较合理。另外垂直度,和垫片,接头体的平行度要求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通过试验测一下?之前小批量生产过的只安装一根油管(两面压垫片),扭矩给的是20~30Nm,没有出现漏 ...

垫片是标准件,铝的。您也建议实测是吧?范围的上限值怎么确定呢?油泵是铸铝件,目前螺纹没加钢丝螺套,好像对于这种铝件螺纹孔的拧紧力矩也是暂无标准。表示自己不敢定这个值,也不知道该用计算或者CAE的方法能得出具体数值?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B:
20~30NM,这力距有点大,

网友C:
通常来说,扭矩只有1/10转换为有效拉力,其余部分被台阶面、螺纹旋合的摩擦消耗了。

螺栓的拉力是对抗泄露的主力,它与你的工作介质的压力直接相关,你需要密封的介质压力是多少?是否为恒定压力?有没有应力幅?

你的垫片材料为铝,用来密封的垫片材质通常比较软,这个属于软连接,它容易产生松弛。

摩擦系数的偏差往往会造成最终的力矩变化幅度大,影响非常明显,理论计算与实际应用还是有差距的。

建议你们做耐压试验,使用最大工作压力的1.5~2倍,来做密封性测试,如果在这个压力下泄漏量在允许范围内(完全不泄露的物体是不存在的),它批产时泄露的概率就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来说,扭矩只有1/10转换为有效拉力,其余部分被台阶面、螺纹旋合的摩擦消耗了。

螺栓的拉力是对抗泄 ...

我们在之前一根油管的处开口位置测过压力,1~2bar。没有油泵出口端的试验数据,但是油泵自带溢流阀开启压力为1MPa,这个压力应该不算很高。由于油泵输入转速是不受控的,所以应力幅肯定是有的。
如果做耐压试验,拧紧力矩测试值怎么设定合理?保压时间测多久合适?产品本身可靠性要求还是很高的。谢谢指教~

网友D:
虽然是低压供油系统(1~2bar),但是仅对螺栓的工艺来讲,5.5的孔不好钻,剩余壁厚有点薄,工艺性能不好,而且还有交叉孔。
建议改用大点的螺栓,即安全,工艺性能也好,可靠性高。
建议改用M16的螺栓,钻8个的孔。
拧紧力矩,交叉孔对拧紧力矩的消弱比较大。拧紧后再拧半圈即可。如果压力有持续脉动,建议更换其他方案。

网友E:
一般的这个密封件不都是选着组合密封垫 或者铜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NM,这力距有点大,

您觉得20~30Nm偏大?之前有一个应用的例子(已批产),只有一根油管的,他们给的是39±7Nm。说白了,就是参照普通8.8级M10的拧紧力矩给的。您觉得偏大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低压供油系统(1~2bar),但是仅对螺栓的工艺来讲,5.5的孔不好钻,剩余壁厚有点薄,工艺性能不好,而 ...

加大螺纹规格跟出油孔尺寸是个好建议,我们会考虑。即使加大螺栓后,拧紧力矩又该怎么给呢?
您说的拧紧后再拧半圈在实际批产用气动扳手的时候怎么处理?手动拧半圈测出扭矩值?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这个密封件不都是选着组合密封垫 或者铜垫嘛?

坦白讲,这中方案是借鉴现生产的一个例子来的。我拆过,是铝的,回头可以确认一下图纸。您说的组合密封垫和铜垫是用的什么地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白讲,这中方案是借鉴现生产的一个例子来的。我拆过,是铝的,回头可以确认一下图纸。您说的组合密封垫 ...

一般用在液压管路上面的……

网友:
组合密封垫圈JB982,空心螺栓貌似也是标准件,我们用M18以上的多,没注意M10的有没有

网友:
首先根据空心圆管计算其最大扭矩,螺栓的屈服强度可以查手册,例如8.8级的可以认为其屈服强度是640兆帕。许用剪切应力一般为许用拉应力的0.7倍,许用拉应力一般为屈服强度除以1.5。又考虑你液压的脉动,还得再除以个2,比较保险。这样许用剪切应力只有约150兆帕。
不考虑交叉孔削弱,按空心圆管计算,外径9,内径5.5,扭矩20NM,其应力约为160兆帕。

建议1.首先计算最大扭矩。2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一下。3在实验室实测破坏扭矩,根据实测值考虑个安全系数,定个实际扭矩。4,在现场加载这个实际扭矩的暂定值,将供油压力提升至最大工况压力的1.5倍,看能保压多长时间。泄漏量是否允许。实验后拆下螺栓仔细观察有没有缩颈等屈服现象。多做几次实验,如果都合格,证明是可靠的。

网友:
应力很好算的,分分钟的事。M10的底径貌似不是9啊,不好意思。

网友D:
用solidworks 模拟了下,看来交叉孔对扭转的削弱还是很厉害的,孔位置的剪切应力约为其他表面的2.1倍。
仅供参考,功力不到。
剪切应力:加载20NM

网友C:
检测介质为空气,空气分子直径远小于液体(燃油、刹车油、冷却液),所以空气更容易从零件的缝隙中渗透,也就是说,气体比液体更容易渗漏。

汽车行业有几个检测范例可做参考。

汽油的空气泄漏率通常为1 – 5 cc/min. 该最大允许空气泄漏率足以防止汽油泄漏。
最大泄漏率15 cc/min 足以防止自来水的泄漏。
对发动机冷却液(乙二醇和添加剂) ,更大的泄漏率是允许的,通常是30-50 cc/min。

最大允许泄漏率是经验值,无统一标准,无计算公式可推。
l初始泄漏率设定一般参考同类产品。
l即使是同类产品,泄漏率也会不同。
-环境影响(温度、湿度)
-工艺设计、结构不同
- 材质不同
最终泄漏率的设定一般在试生产阶段。

网友:
要求高的话就做试验,不过我倒是觉的你可以想想密封的过程,螺纹密封还是其他方式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olidworks 模拟了下,看来交叉孔对扭转的削弱还是很厉害的,孔位置的剪切应力约为其他表面的2.1倍。
仅 ...

受教了,我们下一步也找计算方面的同事做一下,通过仿真做一下空心螺栓的受力状况和垫片结合面的面压情况。多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介质为空气,空气分子直径远小于液体(燃油、刹车油、冷却液),所以空气更容易从零件的缝隙中渗透,也 ...

这个地方是供润滑油的,我个人的主观印象一支以为是不泄露的。原来泄露检测还有这么多学问,多谢~

网友:
可以裹上生料带拧紧

网友:
我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觉得20~30Nm偏大?之前有一个应用的例子(已批产),只有一根油管的,他们给的是39±7Nm。说白了,就是 ...

根据我的经验,你这个螺钉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距

网友F:
螺纹面和密封圈直接接触?这样容易划伤密封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你这个螺钉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距

之前有一根单出油孔的,比较短,厂家做过扭紧试验,20~30Nm没问题。加到50~60Nm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纹面和密封圈直接接触?这样容易划伤密封圈吧。

是简单的金属垫片端面密封,不确定你说的螺纹面和密封圈直接接触是什么意思?
平垫片是金属材料,这里是铝的,铜垫片可能更多。垫片靠螺栓打紧,因为垫片较软,靠变形来填充。密封上下两个接触面。

网友:
没三维装配,无法做分析。个人建议:
1,一般螺栓预紧力都是按照,屈服强度的70%计算。这样可以计算截面的最大预紧力。
2,根据螺纹大小,螺母,垫片间摩擦系数,确定扭矩。
3,垫片本身较小了,漏油不一定是扭矩不够,有可能安装的时候没有装好导致漏油。
4,考虑到工作是压力较小,油温温升应该对结构本身影响较小。
5,设备运行是否有振动产生,考虑铝制垫片振动的松弛,导致漏油。

网友:
一般采用组合垫的比较多,空心接头要保证两面的平行度,如果需要之类的接头可以联系我QQ1928468910

网友(2020-11-24):
纯理论分析计算扭矩最大值是24Nm,考虑参数不全以及取值大小影响,扭矩值比24应该还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