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粗糙度怎么要求?怎么标注?怎么测量?

楼主(2015-06-13):
如题,请教,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粗糙度怎么要求?怎么标注?怎么测量?

网友:
国家推荐标准“GB/T 1031-2009《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粗糙度参数及其数值》”并没有提到表面粗糙度只能应用于金属材料。

网友:
看你的零件用在何处,重要不重要

网友:
和金属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