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加工有纹路,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5-06-13):
立车加工有纹路,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纹路为螺旋状,远观颜色不一样,放大看是纹路不一样。
工件材质45钢,切深0.5mm 进给F0.1mm 刀具圆角R0.8 工件转速160rpm。工件加工直径200mm
进给轴的导轨和丝杠都已经排查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爬行。主轴轴承也已经调整的很紧了,轴向和径向跳动都很好。
第一张为加工纹路,
第二张为加工部位 ,
第三张为 加工工件

网友A:
从照片看直觉想到丝杆的问题,测下暗纹与上下丝杆螺距的关系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丝杠弯了

网友(点评):
丝杠弯了太吓人了。。。。。。。。。。。。

网友B:
也可能某个齿轮有问题,当转到那个齿的时候就车出刀纹了

网友:
加工部位远离主轴,而且整个旋转不平衡。可以在普通卧车上加工个轴试试,直径50,伸出400,不用顶尖。
那个大螺距条纹和密集的条纹怎么解释呢?因为振动是有周期性的,振动是可以抑制的。

网友(点评):
装夹看着怎么这么别扭。不稳把

网友:
大侠,立车谁家的?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看直觉想到丝杆的问题,测下暗纹与上下丝杆螺距的关系

关键是几台都是这个现象,如果滚珠丝杠有问题不能都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某个齿轮有问题,当转到那个齿的时候就车出刀纹了

关键是几台都是这个现象,如果齿轮有问题声音会不对的?
刚开始我也怀疑是齿轮的文艺,也把传动齿轮也卸开了,检查了每个齿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C:
我认为是工件没有压紧才震刀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看到那跟棒棒下面垫的铜块没有,觉得有震动

网友(点评):
花花,你说的好友道理啊,坚决拥护你

网友D:
床子整体杂样不好说。好象14“左右的,楼主在苏州吗?应该着重考虑4楼的意见。工艺稍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工件没有压紧才震刀的。

说的一点都不错。这个阀门的转轴在立车上加工留余量,然后上镗床加工到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床子整体杂样不好说。好象14“左右的,楼主在苏州吗?应该着重考虑4楼的意见。工艺稍有缺陷。

你好,是30寸的,用的是1.6米的立车加工的。

网友E:
干几年了大侠???这问题都弄不撩?给你几点!1.底部的装夹看看是大面接触不???是否牢靠!工件略大,重心不稳。2,从图上看你的工件是 属于长的了。也就是说!长度和直径比略大!(要从卡爪算起)。3是重要的了,你的刀具R0.8改0.2的,进给0.15把,以我的经验看,你现在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在切削参数上改动!其他的要改代价很大的!这个最现实有效!

网友F:
切削时能听到振动的声音吗?首先这样装夹就容易产生振动,你可以试试1~1.5mm切深,R0.4或者更小的车刀,进给速度打快点。

网友G:
装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几年了大侠???这问题都弄不撩?给你几点!1.底部的装夹看看是大面接触不???是否牢靠!工件略大,重 ...

你好!关键是同样的切削参数和装夹方式在旁边的一样的机床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发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想搞清楚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几年了大侠???这问题都弄不撩?给你几点!1.底部的装夹看看是大面接触不???是否牢靠!工件略大,重 ...

你好!加工球类零件已经10多年了,一直是这样的工装,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削时能听到振动的声音吗?首先这样装夹就容易产生振动,你可以试试1~1.5mm切深,R0.4或者更小的车刀,进给 ...

你好,最后一刀是精加工,客户要是切削深度必须是0.5,进给速度为0.1 ,切削参数不允许改变

网友:
这是个阀心,O型250吧?不管立车还是卧车有纹都没关系,还要上球面磨床,然后电渡,在研磨。是这样么?

网友:
我觉得是工装的问题,在车到垂直于横拉杆方向时,倾覆力将活儿顶动,只靠拉杆圆钢的线接触摩擦阻力是不够的;
建议拉杆由圆钢换方刚,或者再简单点儿,把压紧力再增大

网友:
   卡盘脚 太低了。。。。。。。你这个可以上卧车做的,  校原了 委座顶一下,

网友:
你的转速太高了,降到50转以下试试

网友:
滑枕有没有震动?调整一下斜铁

网友:
立车转速慢,粗糙度差,所以有刀纹,你的零件是正常的

网友:
精度不高的机床加工出来就这样

网友:
我厂台湾油机1600立车 原来也有过此现象 后是工艺与刀具 夹具三者调整的

网友:
     这类问题,最好是看现场才能分析准确,机床本身肯定是有问题,但是在一定范围条件内,机床问题不会暴露,一定到某个极限,机床问题就出来了。
   单单解决这种问题,不能改装夹了,他太浪费时间,唯一可以调整刀具,和切削参数,建议用用焊接刀具90度偏刀,磨快点,刀具倒角小点,这种机床被吃刀量不可太小,压不住刀,进给率你也要调整一下,有时候快了没有,慢了就有,你多试试

网友:
我感觉正常,要想没纹路,在调整下加工工艺参数。

网友:
装夹工件不稳,只有一条压条接触面小,上面车削凸剂时产生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装夹有问题。

我也感觉是,用端面加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加工

网友:
这样装夹稳定性好么?

网友:
电压波动,周围有没有电磁干扰源,接地老考吗

网友:
看上去与丝杆关系大,但你说每台都这样,

网友:
我在车间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基本都是装夹时候工件底部爪子空隙震动引起刀振,首先刀花比较均衡,其次刀纹会深浅不一反射色循环渐进,建议在底部增加支点,中心的钢棒正下方最应该增加支点

网友:
这夹具 还是想办法改改吧。

网友:
是不是刀具问题那?比如说进给  转速 夹紧力  跳动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那?纯属小弟愚建

网友(2022-04-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滚珠丝杆可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