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系不锈钢加工,出现各种批锋毛刺,如何优化工艺

楼主(2015-06-13):
请教,加工中心不锈钢加工,高手如何优化加工,不产生毛刺?

材质3系不锈钢,冷却乳化液,刀具为钨钢涂层刀具,我们在加工过程用使用各种刀具将多余材料去除,从而加工出我们所需要的形状尺寸,但用刀具端部进行端部加工时,会出现各种批锋毛刺。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克服此问题,或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优化,产生较少的批锋。

请大家畅所欲言!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锈钢加工是个难题

楼主:
相对而言,比易切削材质是难加工点,虽然说不锈钢有导热性差、较粘刀、易变形等等问题,但这并不是最难点,难点是如何提高效果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我们行业从业者应该互相学习、努力的方向

网友(点评):
有听说过,徽量润滑吗?还有-260度,冷却。。。是不是太高端了。。。俺只看过视频。。

网友A:
刀 不利了吧

网友B:
用砂布或者砂轮磨一下可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对而言,比易切削材质是难加工点,虽然说不锈钢有导热性差、较粘刀、易变形等等问题,但这并不是最难点, ...

微量润滑是知道的,类似于油雾润滑,德国罗德斯高速机就采用这种方式,并不适合开粗.限于精加工.它并不能在产品加工上有很大的贡献,-260冷却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 不利了吧

刀具是会磨损的,特别是刀尖,您说的问题点是对的,那怎样延缓刀具的磨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砂布或者砂轮磨一下可否?

您这是传统的方法,不是不行,只是效果不稳定,效率不明显,现在人力资源费用比较高啊

网友C:
零件不同,去毛刺的方法也不同。我用的方法就是如果开粗时的毛刺就让它翻在精加工的面上,精加工去掉。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手动,毛刺是必然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不同,去毛刺的方法也不同。我用的方法就是如果开粗时的毛刺就让它翻在精加工的面上,精加工去掉。实在 ...

粗加工与精加工分开,那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对于小件产品来说加工效率就降低了不少,其实我发表这主题主要的想法是看看大家对于冷却润滑\刀具选用\加工的转速进给最佳计算方式等方面进行讨论

网友D:
氮气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氮气冷却

谢谢!我所发布的加工设备是加工中心,请问氮气冷却如何实现呢?成本如何?请多指教!

网友D:
这种冷却一般是在高端数控常见的,例如,哈默,德马吉,马扎克,不锈钢加工其实也不难,主要是刀具参数,我建议你开粗用涂层的,精加工用,陶瓷或金刚石钨钢的,开粗尽量转速不要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冷却一般是在高端数控常见的,例如,哈默,德马吉,马扎克,不锈钢加工其实也不难,主要是刀具参数,我 ...

多谢指教!如果全部面刀具都加工到,采用开粗与光刀程序与刀具相分离,余量合适,转速进给合理,批峰是较少的.
但加工那些冷锻316时,余量不是很均匀,而且也不开粗,直接光刀,有时只加工一个面或部分面,从而造成未加工面有批锋.我觉得您讲得非常对,刀具与参数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