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直径为Φ5.5MM,深度为260MM

楼主(2015-06-13):
孔直径Φ5.5MM,深度260MM,材料铝。要求:同轴度小于0.01MM,粗糙度小于Ra0.8、能到Ra0.4或者更高最好,求大师指点。

网友:
这属于深孔加工了,这材料的加工没遇到过,还往知情人告知。。

网友:
只有用枪钻做深孔加工

网友:
同轴度小于0.01太难了吧

网友:
这么深的孔同轴度0.01?

网友:
Φ3MM的深孔300长直线度0.18,在加工中心用枪钻做过,不怎么好,我们是实验品,;批量加工建议选择专用设备;

网友:
你能做出来,靠这一手这辈子钱不愁了

网友:
同轴度小于0.01MM,粗糙度小于Ra0.8、能到Ra0.4或者更高最好;长度260mm ,专用设备估计可以做出孔来,但是想做出光洁度,估计难!  不过现在的技术大能太多,也说不定有能搞定的。期待中!

网友:
同心度不好保证,铝料,工程开玩笑吧,铝质哦,这么长会自然弯曲变形的.材料本身直线度都会超差

网友:
小口径步枪,PCP汽枪,就是5.5的内径,内孔镜面

网友:
长径比太大了吧。有难度

网友:
加工的最大难度是同轴度0.01mm,怎么测量?,如果不谈这个精度,其加工方法可以考虑:用深孔钻加工孔到4mm,再用拉刀分几次加工,可以保证粗糙度和孔径,当然效率不高。不知你这是做什么用?全长都有用吗?能否修改设计?如果可以通过设计达到目的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专业设备室最好的选择,不然不好做,镗刀没有这么细的

网友:
同轴度小于0.01MM,粗糙度小于Ra0.8、能到Ra0.4或者更高最好,这个活最好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