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崩溃!solidworks崩溃问题怎么破,PROE明显要好得多

楼主(2015-06-14):
公司和家里均安装有solidworks,版本也试验过2011 SP0/2013 SP0/2014 SP0 的版本,但是崩溃问题仍然不断存在!
如果装配图内零件超百个以上,或者工程图编辑时间一长,直接崩溃,保存也保存不了!现在给大家看看我测试过的结果,如果大家有其他经验的请说说吧,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疼了...

1. 曾经试验过朋友的正版,似乎一样是经常崩溃,正版和D版对于这个情况无多大差别....
2. 试验多个版本的solidworks,均是经常崩溃!通病!
3. 更换显卡(借别人的),无作用!
4. 网上说什么设置优化的也没有用,至少没有感觉出来!
5. 多次测试发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现在D版系统的版本很多,个人测试过的三款D版系统中(两款WIN7 64bit,一款WIN8 64bit),均有不同情况,其中一款的WIN7 64bit版本表现最好,WIN8的表现一般,另一版本的WIN7居然动不动就报错,暂时未知什么问题,不过这些D版都不是纯净版,估计是某些东西冲突吧。。。
6. 这是唯一有效果的办法,增大内存,并且尽量保证单根大容量内存,崩溃频率和持续时间似乎有所降低,但是仍然经常发生。
据闻更换SSD后也能减缓此情况,不过资金问题没有能力试验了,同时本人也不认为这会有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运行速度上肯定有帮助,而且不是一点点的!

现在公司用solidwork,基本上每用1、2个小时就得重启,要是等solidwork崩溃或准备崩溃时,连保存也不保存不了,很纠结,PROE明显要好得多!麻痹啊!

网友:
我表示没有遇到过你那个问题,一般几天就一两次,这个可以接受,都是操作失误,sw版本是2014,sp5,win8,64位,企业版。

网友(点评):
几天就一两次...好吧,我认输了....

网友(点评):
处理文件能力不如破译

网友:
我表示偶尔会崩溃,XP的2012 sp5

网友(点评):
我也是,,,,太多零件装配体没试过,100左右装配体去年崩过,今年加8G内存,到目前没有了。

网友:
XP,2012,一天有一两次吧,现在养成随时点保存键的习惯了

网友(点评):
随时点保存键的习惯

楼主:
不方便上传图纸,没法展示....
只能说,我们的总装配图一般就是一大堆零件的组装体,弄一下很容易崩,甚至会导致文件损坏...
零件少的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崩溃.....
各位的电脑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装个SP0,崩溃是非常正常的,不崩溃才不正常。
你装个纯净版的操作系统,不仅崩溃是正常的,连插件功能受限也是正常的。
内存有多大,虚拟内存有多大,装配体层次是否合理,是否使用轻化和大型装配体模式,大型设计审阅等等很多因素都有影响
你朋友的软件是正版的,那操作系统是正版的吗。单论一个因素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1.正有计划试试SP1等系列会不会经常崩溃。2.测试的系统不是纯净版的,难找真正的纯净版啊,正版除外... 3.后者的设置例如轻化,电脑的设置均按网上的各种说法试验,但效果不明显,或者有好的建议的话不妨说说...

网友(点评):
4.软件和系统据朋友说都是正版的...朋友说,听闻因为公司以前被人上告过的....

网友(点评):
SP0毛病太多,不推荐使用

网友:
各方面的问题,电脑硬件、软件是主要问题!

网友:
记得有事没事ctrl+s保存一下。我们这行,最怕这个

网友:
只有在大型装配体下,动作太频繁,太快了才会偶尔出现死掉情况。几个月出不了一回,不过有次杀毒之后经常发生,重装系统就不会了。

网友:
一般很多的试行版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正式版本,会稳定些!

网友:
用专业显卡会不会好点,公司用丽台Q2000,崩溃还是比较少的。自己的电脑用普通显卡,经常黑屏。

网友(点评):
专业显卡太贵,没钱啊...测试时的内存和显卡都是借其他朋友的.....穷!

网友:
sp0版本为试验版,很不稳定。建议装sp4.0及以上版本,出错的频率会减少很多。我SolidWorks和proe都用,后边是因为另外一个网站grabcad,一个工程师共享图纸的社区。我发现上边的人用的大部分都是SolidWorks,我才渐渐减少proe的使用。

网友:
我的是工程图打开多了才会自己退出,但一般会显示内存不够!!

网友:
我的有时一上午能崩溃四五次,但我做完一步就保存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我一年中也就能遇到个四五次吧。没你形容的这么严重。solidworks2012 sp5

网友:
solidworks(r)premium 2013x64版

硬件1、有装到前机:thinkpad E40(I3 370 内存6G) 系统为D版,崩溃频率较低。

硬件2、有装到前机:Dell  (I7 4700 内存8G) 崩溃频率为偶尔。

以上运行图纸零件数大概300左右。win7 64位系统

硬件3、组装机:I5   8g内存,零件数最多时有800    崩溃频率偶尔。本来用的频率比较少

硬件4、Thinkpad  t440p   I7 4710mq  内存12g   零件数以300-500为主,最多时零件数有1000以上吧。会变慢,崩溃频率较低。用的是win7 64位  旗舰版系统。这几天画图,零件数300左右,发现总有想崩溃的停顿感。

综上述:硬件不是软件崩溃的主要因素(前提:不是因内存使用率过高而崩溃)。可能系统影响较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CAD保存存在无法保存的状态。按CTRL+s  跳出:无法保存,然后保存个缓存文件。从去年见过几次,这几天又遇到,经查询有人提出:把电脑系统属性中性能设置项,设置为性能最佳。会有明显帮助,偶尔还有无法保存状态。这台电脑和系统我用了2个多月,期初没发现CAD无法保存和SOLIDWORKS想崩溃状态,修补了些漏洞,不知道是否为主因。正在渐渐查询原因。

网友(点评):
有个重要问题忘说:因系统盘之前预留较小60g,这期间用软件做了系统盘瘦身。也出了其它些小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了CAD和sw。

网友(点评):
或者跟硬件关系不最直接,但现在感觉安装的系统,软件的版本都有不少的关系

网友:
同感,有时候搞了一两个小时没保存,悲剧从来

网友:
proe表示用了2年从未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免费的软件就是这样啊,设置保存时间,自动保存好了

网友:
有没有装百度输入法,我也是WIN8.1,SW跟百度输入法不兼容啊,也是经常崩溃,卸载了百度输入法就好了

网友:
我的还是2010的,以前是XP的时候有过崩溃,后来装了个老毛桃的32位的WIN7系统后好像没怎么崩溃了,但已经习惯了做个改动就Ctrl+S 了,可能是我用得少吧。

网友:
不会。T430U,N卡,8G内存。还好

网友:
装SW的电脑配置要求比装PROE 的要高

网友:
我的一天二十几次,每次做得下爽的时候,崩溃。。。。电脑4G内存的,受不了

网友:
升级到sp5
单位的SW2011,每当非保存状态出现那个忙碌的圆圈图标,我就开始祈祷别崩溃,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又是直接退拽复制都崩溃(也可能是单位加密系统的问题)
i5+8G内存 win7x64

网友:
以前用PROE是更恶心,直接一闪就没了,连个提示什么都没有,而且也没有自动保存。话说崩溃好像是通病,没有那一套软件不会崩溃的。
话说回来,这个跟电脑硬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4核3.3GHZ的CPU,是什么概念,我是2个2.0的CPU,2008年买的笔记本。CPU的主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吧。

网友:
haha路过学习,感觉还是64位操作系统 运行流畅啊

网友:
一本很少崩溃,偶尔会连续崩溃几次。同样,崩溃的话前面保存的也是起不到保存的作用。郁闷

网友:
建议换电脑,保障能解决问题

网友:
PROE也是经常自动退的,从2.0到现在的CREO基本上都一样。之前2001还是相当的稳定。

网友:
建议你安装原版系统,不要装GHOST版本的系统,

网友:
原来我们电脑配置低的时候会老是出现不同问题,现在电脑换好的了,问题也很少了,对硬件要求高

网友:
没有出现楼主这种现象 WIN7正版系统 solidworks2012用了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solidworks对电脑硬件配置要求比较高,我们公司做总装的电脑是上万的工作站。不过确实,proe对电脑要求低,以前的单位用的电脑都是淘汰的二手电脑,还都能完美运行。proe的安装包与sw的安装包大小相差要有6倍之多吧!大学学的是proe,但是现在越来越喜欢sw,尤其是做总装的时候,sw改尺寸很方便!

网友:
LZ是个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没人能深究出,到底是哪段程序有问题,或者跟当前环境不兼容。如果超出忍受范围了,就只能简单粗暴一点,重装软件,或者系统,再不行,连电脑一起换了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提议狠....没钱啊....

网友:
破解没弄好

网友:
UG用了几年没崩溃过!SW转个文件还行,大装配不行!

网友:
你电脑配置低还用高版本的SW就容易崩溃,增加内存,用2012 SP5,稳定。

网友:
跟电脑配置有直接关系,我的笔记本是惠普G42/I5,用了好多年了10版的比公司的电脑还好用,公司电脑去年才换新的,垃圾!经常崩溃

网友:
正版SW2014,崩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网友:
微软MSDN下载纯净版系统,激活自己找找看
solidworks这种软件一般公司推荐用一种版本,可以试试2014 SP5 版本
solidworks 2015没有32位的啦。

网友:
无论你是用D版还是正版,无论你是用组装机还是图形工作站,都一样崩溃。

在处理比较复杂的大模型时尤其如此。

比如我们导入客户一个上百M的igs文件(发动机缸体),花了个把小时,崩溃起来很有节奏感。逮着机会生成speedpak文件,会好受一点。

我用过一些工作站,总的来说,内存越大(最好带ECC)、CPU越快、崩溃概率越低。有次用过一个4核8线程、32G内存、Nv Q4000k显卡的工作站,也照样崩溃,但是速度快,干活心情好,还能忍受。

是不是专业显卡,对崩溃概率影响不大。

崩溃最大的根源是软件设计缺陷,有些模块测试不充分。比如我用sw2009 routing模块时,每隔20来分钟就会崩溃一次,非要将电脑重启才行,否则一使用该模块就继续崩溃,就算照着帮助文件的范例做练习也崩溃。升级到2010之后崩溃少了些了。

设计建模的方法,对崩溃影响比较大。不合适的建模、装配思路,会极大地制约软件、硬件性能的发挥。Solidworks 公司出过一本书,好像叫《Solidworks 大型装配体指南》,这书对提高软件运行速度有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网友:
没有一个说道根上的,SW是达索公司开发出来,面对小企业简单模型的产品,那是学EDS公司(现在的SIEMENS)推出的solidedge,是一个档次的东西,CATIA才是达索公司的与PROE、UG竞争主要客户的高端武器。SW简单,当然易学,10多年前,一些学习破衣、UG受挫的人(那时候CATIA孤傲云端,世人难得一见),发现SW这个简单易学的软件,飘飘然自己也掌握了高大上的三维建模,于是信徒慢慢多起来,更有寡闻这,会了SW,开始鄙视CATIA、PRO和UG这三大软件了。然而SW自身的骨架在那,再牛逼哄哄的小母牛,也拉不动大卡车,面对稍大的模型,崩溃是正常的事。说到这里,想做大模型,或者自己的人生规划将来要做大模型设计的人,应该高瞻远瞩,不要纠结这种二流软件,CATIA、PRO和UG人选其一,都够你用。关于破衣的大模型崩溃,10多年前的开思论坛,还没屏蔽软件比较版块的时候,破衣参数化大模型的稳定性,是受UG攻击的软肋之一。

网友:
没有一个说道根上的,SW是达索公司开发出来,面对小企业简单模型的产品,那是学EDS公司(现在的

SIEMENS)推出solidedge,是一个档次的东西,CATIA才是达索公司的与PROE、UG竞争主要客户的高端武

器。SW简单,当然易学,10多年前,一些学习破衣、UG受挫的人(那时候CATIA孤傲云端,世人难得一

见),发现SW这个简单易学的软件,飘飘然自己也掌握了高大上的三维建模,于是信徒慢慢多起来,更

有寡闻这,会了SW,开始鄙视CATIA、PRO和UG这三大软件了。然而SW自身的骨架在那,再牛逼哄哄的小

母牛,也拉不动大卡车,面对稍大的模型,崩溃是正常的事。说到这里,想做大模型,或者自己的人生

规划将来要做大模型设计的人,应该高瞻远瞩,不要纠结这种二流软件,CATIA、PRO和UG人选其一,都

够你用。关于破衣的大模型崩溃,10多年前的开思论坛,还没屏蔽软件比较版块的时候,破衣的参数化

大模型稳定性,是受UG攻击的软肋之一。

网友:
谈历史,当年PTC的副总裁没觉得pro/e有多好,否则为什么创建solidworks。谈历史,楼上完败,就谈现状。

什么叫大数据,这就是。从中能看到什么,那就是按楼主和某些人的说法,pro/e那么好,竟然没人用;大家都爱用常常崩溃的solidworks,明明是破解版嘛,也没绑着用户手脚的。那只有一个结论,要么是所谓的常常崩溃说法是谣言,要么是我们爱自虐。

网友:
08的比较稳定,10的也可以,11-14基本就是各种问题,现在在用15的64位,问题较少。

网友:
你内存多的,我们这边内存16G,暂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
崩溃这种问题你就不要去深究了,我在的这家公司应该买了几百套的SW的许可,基本上上每天都会碰到崩溃的问题,开SW时间长,内存被吃尽,轻则无法打孔,重则崩溃,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去就重启SW就好了,或者注销电脑

网友:
我的D版会,大一点的文件不敢开,家用电脑。、WIN7

网友:
我崩溃前都会说是内存不足,难道是这个问题?要加大内存啊

网友:
问题很复杂,难解决。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把电脑配置发出来看一下?平时用CATIA,感觉sw对大型装配体的支持程度不如CATIA。

网友:
原来崩溃的不是我一个人,学习了。

网友(2015-08-12):
我是换了新电脑之后就开始崩溃,老电脑没鸟事。系统我也换了好几个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发现我是画草图的时候崩溃比较多。现在正也为这事发愁,解决不了这问题。

网友:
我也在装配的时候遇到过,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设计到的运动件过多,采用柔性就没办法轻化。。。很是郁闷

网友:
用习惯了,不喜欢换软件的

网友:
没法子,除了提高硬件外,没啥子办法,内存不大,就得及时保存,我的电脑也是sw07版本的很少奔溃,12的也很好,装了14的就经常奔溃了,WIN7系统,内存4G,所以经常保存图纸,公司不可能单独为你更新电脑(有钱的除外啊)

网友(2015-12-16):
引用 网友A:

同感呀,我也是画草图的时候就容易崩溃,系统换过,内存加了,solid版本换过吗,还是一个样子,就差换电脑一个办法没做,刚买的电脑

网友:
之前用2012的时候感觉挺稳定的,后来换了2014就不太稳定。在加大内存后又好了挺多

网友:
我用的是盗版的,经常崩溃

网友:
从装配来看,SW没有PROE好用,但SW操作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PROE操作不易上手。

网友(2016-07-25):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情况,我觉得UG比较好,我用UG几乎没崩溃过,就是非标这行业几乎用sw,我觉的还是UG好

网友:
我用的正版win7和正版solidworks2012 sp4,装配体里插入零件的时候经常崩溃,目前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