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杆端关节轴承里面的球面副,在装配体里可以随意转动,为什么装配到总装图中(作为子装配体)就不能随意转动了呢?只能绕一个轴转动。求大神指点

网友:
在总装配里你完全约束了子装配。把球面副先放到总装里,虽然这样不符合实际

网友A:
关于子装配体的刚性柔性之分知道吗

网友:
那必须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子装配体的刚性柔性之分知道吗

已经设置成柔性了

网友B:
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
子装配在总装配里面相当于已经完全约束了,如果不是很复杂,建议以单个零件直接装配到总装配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答案了吗?

我的一个约束设置错了,已经好了